[技术问答] 配置编译重新烧写后,启动完系统终端查看没有/dev/watchdog设备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8-02):
配置编译重新烧写后,启动完系统,终端查看没有/dev/watchdog设备,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门狗支持未启用

网友B:
更新设备树文件

网友C:
如果配置文件没有正确更新或编译过程出现问题,可能导致新编译的内核不包含看门狗支持。

网友D:
如果使用的看门狗驱动与系统中的硬件不兼容,那么驱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导致无法创建/dev/watchdog设备。

网友A:
如果修改了内核配置或设备树文件,需要重新编译内核和设备树,并更新到系统中。

网友E:
使用lsmod命令检查看门狗驱动是否已经加载。如果未加载,可以尝试手动加载驱动

网友F:
使用文件系统检查工具(如fsck)检查根文件系统的完整性。如果文件系统损坏,需要修复后再尝试创建/dev/watchdog设备。

网友G:
设备树中未配置看门狗

楼主:
看门狗驱动未加载

网友H:
设备树里添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