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 LINUX下看门狗超时死机的原因?

楼主(2024-08-02):
烧录相同的pack文件,同一块板子;
以前的那些都没问题,看门狗超时能正常复位重启;
最近做了三块测试,发现看门狗超时后死掉了,只有通过外部复位按键复位后,才会重启,同时按键复位后不掉电的情况下,看门狗也能超时重启;
实验发现,这板子上电后,必须按一下复位键,看门狗才能正常超时复位,一旦掉电重新上电,看门狗又异常,又需要按下复位键才行;
实在是查不到原因

网友A:
可以检查下开机PowerOnSetting是否正常,Watchdog是否被配置成关闭。

网友B:
硬件问题,如处理器负载过重

网友C:
驱动程序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D:
系统内存不足

网友E:
软件错误或冲突

网友F:
看门狗没有正确开启或配置

网友G:
系统文件损坏也可能导致系统死机或看门狗超时。

网友H:
优化系统配置

网友I:
调整看门狗配置

网友J:
NUC970在LINUX系统下出现看门狗超时死机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需要综合考虑硬件、软件、系统资源以及系统稳定性等因素来进行分析和解决。

楼主:
检查硬件是否有故障。

网友K:
是新的板子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