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做无感FOC用新唐的哪款单片机更合适?

楼主(2024-08-02):
新唐有NM1500系列的马达控制芯片,又有NM451系列,哪种做无感FOC更合适?另外,M451M和M451 Base系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觉得都是很合适的,你可以都来搞的,问题不大

网友B:
看你需求呗,看两个芯片的资源

网友C:
这个差别的话,感觉base是增强的意思

网友D:
一般来说就看需求,看你要求的flash和主频

网友E:
这俩名字都差不多,估计主频应该都一样吧

网友F:
建议还是M451 Base吧,能好点

网友G:
其实我觉得这俩芯片没啥问题都,都是M4的内核吧,都可以用

网友H:
用个常用的MCU,不然到时候缺货很难的

网友I:
这俩芯片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我看主名称都一样耶

网友J:
你可以问问代理商的,代理商基本就能给你推荐个出货量大的芯片系列了

网友K:
新唐NM1500系列和NM451系列马达控制芯片都可以用于无感FOC(Field Oriented Control),但它们在一些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具体哪种更适合取决于你的具体应用需求。

网友L:
一般来说,选择适合的芯片需要考虑应用需求

网友M:
根据你的马达类型、功率要求、控制精度等因素,确定所需的芯片性能和功能;

网友N:
比较NM1500系列和NM451系列的技术规格,如工作电压、电流输出能力、PWM分辨率等,选择符合你要求的芯片;

网友O:
考虑芯片的开发资源和支持,包括开发工具、文档、示例代码等。选择具有丰富开发资源的芯片可以加快开发进度。

网友P:
关于M451M和M451 Base系列的区别,M451M系列是新唐科技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新一代32位微控制器,而M451 Base系列是新唐科技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新一代32位微控制器的基础系列。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M451M系列的最高工作频率为72MHz,而M451 Base系列的最高工作频率为120MHz。此外,M451M系列的Flash容量为256KB,而M451 Base系列的Flash容量为128KB。

网友Q:
一般情况其实你可以看看你的需求,和你擅长哪款芯片哦

网友R:
我建议还是先找点资料,看看哪个更好开发一些

网友S:
我觉得都可以吧,这两款芯片都还不错

网友T:
我是建议使用M451的芯片,M4内核,内存还不小,可以好好玩玩

网友U(2025-08-30):
优先选新唐 KM1M4BF6x:Cortex‑M4F 160 MHz、双 12‑bit ADC、互补 PWM 与 OPA / 比较器,内置无感 FOC 与单 / 三电阻采样,支持单电机 + PFC 单芯片。

网友V:
新唐的 M487 系列适合无感 FOC,它是 Cortex-M4 内核,带 FPU,主频 192MHz,有高级定时器、高速 ADC(12 位,1MSPS),支持 PWM 触发同步采样,外设丰富且运算能力强,能满足无感 FOC 的实时控制与复杂算法需求,开发资料也较完善。

网友W:
做无感 FOC 推荐新唐 M031 系列(如 M031FE3AE)或 M480 系列。M031 基于 Cortex-M0,主频 72MHz,有高速 ADC 和 PWM,适合中小功率场景;M480 为 Cortex-M4F,主频 192MHz,带 FPU 和高级定时器,处理复杂算法更高效,适合大功率高精度需求,均有成熟 FOC 例程支持

网友X(2025-10-04):
NM451 系列更适合做无感 FOC。其集成专用电机控制外设(如高级定时器、运放、比较器),支持高频采样与快速响应,针对无感 FOC 算法优化了硬件资源,能更精准处理反电动势检测等关键环节,而 NM1500 侧重基础驱动,在无感控制的专用性上稍弱。

网友Y:
新唐的 M487 系列单片机适合无感 FOC 应用。其搭载 Cortex-M4 内核,主频达 192MHz,集成高速 12 位 ADC(1MSPS)、多通道高级 PWM 定时器,支持硬件死区控制,能快速处理电流采样与磁场定向算法,满足无感 FOC 对实时性和运算能力的需求。

网友V:
新唐的 M487 系列单片机适合无感 FOC 控制较合适。它搭载 ARM Cortex-M4 内核,带 FPU,集成高级定时器、高速 ADC(12 位,2Msps)及运算放大器,支持硬件除法器,能高效处理复杂算法,且有丰富通信接口,适配电机控制外设需求,兼顾算力与实时性。

网友Z:
感觉base是增强的意思

网友AA(2025-11-03):
做无感 FOC 推荐新唐 M487 系列单片机,如 M487KBI9AE。该型号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主频达 192MHz,内置高级 PWM 定时器、高速 ADC(1MSPS)及专用电机控制外设,支持高精度电流采样与快速计算,适配无感 FOC 算法的实时性需求,且有丰富开发资源加速调试。

网友AB:
做无感 FOC 可考虑新唐的 NM451 系列、KM1M4BF6x 系列等。NM451 系列基于 Cortex-M4 内核,主频较高,资源丰富。KM1M4BF6x 系列搭载 Cortex-M4F 内核,最高 120MHz,集成高速 ADC、可变增益差动放大器等,适合电机控制。

网友AC:
推荐 KM1M4BF6x 系列 和 M451 系列,二者分别针对中高端高性能场景和通用性价比场景优化,

网友AD:
新唐 M487 系列单片机适合无感 FOC。其搭载 Cortex-M4 内核,主频 192MHz,集成高速 16 位 ADC(支持多通道同步采样)、高速比较器及定时器,可快速处理电机电流 / 电压信号,内置 FOC 算法库,支持无感转子位置估算,适配中小功率电机控制,兼顾性能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