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开发板N9H20K51N arm9用keil开发,jlin下载,kei选择flash怎么选择?

楼主(2024-08-02):
请问新唐开发板N9H20K51N arm9用keil开发,jlin下载,kei选择flash怎么选择,找不到对应型号,还有kei需要什么要十分注意配置选项,还请大神多多解答

网友A:
可以用官方的TurboWriter工具下载程序

网友B:
ARM9芯片都是跑系统得啊,楼主准备裸跑?

网友C:
逻辑跑会不会配置很麻烦啊

网友D:
对于新唐开发板 N9H20K51N(arm9)使用 Keil 开发,在选择 Flash 时可能需要安装个pack就行了

网友E:
下载并安装 Arm Keil MDK,注意根据新唐芯片的要求,可能需要特定版本或补丁包。

网友F:
安装 Nu-Link_Keil_Driver,确保其与 Keil RVMDK 开发环境兼容,并适用于所有新唐微控制器。可能还需要根据芯片型号安装相应的补丁包,如 Arm7、Arm9 补丁包等。

网友G:
打开 Keil 工程,选择“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Output”,确保“Debug Information”选项有效。进入“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Debug”,确认选择“Use: Nuvoton Nu-Link Debugger”。点击“Settings”按钮打开 Debug 页面,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相关选项,如 Driver Version(显示 Nu-Link Adapter 在主机中的驱动版本信息)、Chip Type(指定目标芯片类型)、Reset(选择复位目标芯片的方式,如 Auto Detect)、IO Voltage(指定 SWD 端口 I/O 电压值给目标芯片供电,选项包括 1.8V、2.5V、3.3V 和 5V 等)。

网友H:
一般需要在keil中进入“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Utilities”,选中“Use Target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选项,并勾选“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选项。然后点击“Settings”按钮打开 Flash Download 页面,在此可以指定相关选项来烧录程序。

网友I:
选择 Flash 算法,如果在 Keil 中找不到对应 N9H20K51N 芯片的 Flash 型号,可能需要手动添加或编写相应的烧写算法。具体步骤可以参考 Keil 的文档或相关的开发指南。

网友J:
注意分散加载文件的配置:一般情况下,外部 Flash 就可以像内部 Flash 一样工作。但需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将代码合理地分配一部分给外部 Flash。

网友K:
注意不要把初始化外部 Flash 的代码放到外部 Flash 里面,应将其放在存入外部 Flash 的代码的前边。同时,由于芯片读取外部 Flash 会有一定的时延,建议尽量把不重要的代码放入外部。

网友L:
不同的开发板和芯片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建议参考新唐开发板的相关文档、用户手册、数据手册以及 Keil 的帮助文档,以获取针对该型号芯片的更详细和准确的配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