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将build好的img放入SD卡中boot?

楼主(2024-08-03):
如题,买了一片tomato,不过不知道如何开始,已经有成功build好970image了,但直接放入SD卡没办法boot,SD卡中塬本的image是970image.sha,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转成sha档呢?
还是说在build之前就要改那边的设定呢?

网友A:
用官方的nuWriter烧录工具烧录,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使用方法可以查看官方文档。

网友B:
官方有提供对应的烧写工具啊

网友C:
有烧录内存卡的工具

网友D:
要将构建好的 970image 转换为相应的 SHA 档,可能不是简单的文件格式转换问题。

网友E:
通常情况下,如果直接放入 SD 卡无法启动,可能不是文件格式的原因,而是SD卡质量的问题啊

网友F:
确认 SD 卡的兼容性和质量,确保其能够正常用于启动。

网友G:
检查构建的 970image 是否完整且正确,是否符合您所使用的硬件环境的要求。

网友H:
确认烧录到 SD 卡的过程是否正确,包括分区、引导设置等。

网友I:
关于 SHA 档,如果您指的是某种校验文件,一般不是通过直接转换 970image 得到的,而是通过特定的算法对 970image 进行计算生成的。

网友J:
如果是在构建之前更改设置,这取决于您所使用的构建工具和具体的需求。

网友K:
您需要查看相关的文档或配置说明,以确定是否有与生成特定类型文件或满足启动要求相关的设置选项。

网友L:
为啥放入SD卡没办法boot?是SD卡不行吧

网友M:
你换个卡试试呢?或者格式化SD卡之后再烧录试试呢?

网友N(2025-08-30):
用工具(如 Etcher)将 img 文件写入 SD 卡,确保分区表正确。插入设备,在 boot 配置中设 SD 卡为启动源,设备上电即可从 SD 卡引导。

网友O:
如果你已经尝试了上述步骤,但仍然无法启动,可能需要检查你的SD卡是否与tomato固件兼容

网友P:
将 SD 卡格式化(FAT32 格式),用工具(如 Etcher、Win32 Disk Imager)选择 build 好的 img 文件,写入 SD 卡。完成后将 SD 卡插入设备,在设备启动时按对应按键(依设备定),从 SD 卡引导启动,即可加载 img 文件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