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uildroot创建带qt的根文件系统宿主机的qt需要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4-08-05):
问题1.
之前使用bsp里的qt,分别编译成arm版的和x86板的,安装路径是/usr/local/Trolltech/qt-4.8.5-x11和/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8.5。然后将后者复制到目标板的相同目录里。这样宿主机编译完后,将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放至目标板内就可以执行。
现在,我用buidroot生成了个带qt5的根文件系统,现在执行之前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总提示找不到命令。
问题2.
进入新的根文件系统后,命令行提示符前,没有路径,无论进入哪个目录,#前都是空的。
问题3.
进入新的根文件系统后,有些命令执行不了,询问是否是root用户,但系统里没有root或su命令。
问题4.
建rootfs时,勾选了pyqt5。
进入文件系统后,输入python,可进入Python解释器。
在python解释器下,输入import PyQt5,不报错。
输入import PyQt5.QtWidgets,则报错,找不到这个模块。

网友A:
用buildroot编译的QT及自带的example是可以直接在arm上运行的,自己写的QT应用也是一样,用buildroot编译出的toolchain重新编译一下自己的应用就可以放在板子上跑了,跟example是一样的。

网友B:
可执行文件提示找不到命令,可能是新的根文件系统中的环境变量设置不正确,导致系统无法找到可执行文件的路径。

网友C:
其实,依赖库不匹配,新的根文件系统中可能缺少之前可执行文件所需的某些依赖库。也会提示找不到的命令

网友D:
如果遇到文件找不到的问题,可以检查并设置新根文件系统中的环境变量,确保包含可执行文件所在的路径

网友E:
一般情况需要确认可执行文件所需的依赖库在新的根文件系统中都已正确安装

网友F:
命令行提示符前没有路径显示,可能是配置问题或相关设置缺失

网友G:
如果没有路径显示,检查终端配置文件(如.bashrc 等)中的设置,确保路径显示的相关配置正确

网友H:
某些命令执行不了且没有 root 或 su 命令,可能是在构建根文件系统时未包含这些命令或权限设置不正确

网友I:
我觉得如果用超级命令应该会好点吧,重新检查 buildroot 的配置,确保包含所需的命令,并正确设置用户权限

网友J:
在 Python 解释器中能导入 PyQt5 但不能导入 PyQt5.QtWidgets 报错,可能是 PyQt5 的安装不完整或模块配置有问题

网友K:
建议确认 PyQt5 的安装完整性,检查相关模块的配置和依赖项是否正确安装

网友L(2025-08-30):
宿主机的 Qt 无需特定位置,Buildroot 会自动下载编译 Qt 源码。需在 menuconfig 中选 Qt 相关配置,指定版本等,由 Buildroot 集成到根文件系统。

网友M:
在 Buildroot 中,宿主机的 Qt 并非必需安装特定位置。Buildroot 会自行下载、交叉编译 Qt 源码,生成目标系统的 Qt 库和工具。宿主机 Qt 仅用于开发应用,安装位置不影响 Buildroot 构建,按常规路径(如 /usr/lib/qt5)即可,关键是配置 Buildroot 的 Qt 相关选项。

网友N:
buildroot 构建带 Qt 的根文件系统时,宿主机的 Qt 并非必需。Buildroot 会独立交叉编译 Qt 库至目标根文件系统,路径通常为 /output/target/usr/。宿主机 Qt 仅用于开发应用,安装位置不影响 Buildroot 构建,可按常规路径(如 /usr/lib/qt5)安装。

网友O(2025-10-05):
Buildroot 构建带 Qt 的根文件系统时,宿主机的 Qt 并非必需放置特定位置。Buildroot 会自行下载、交叉编译 Qt 源码,生成目标架构的库和工具。宿主机 Qt 仅用于开发应用,与根文件系统构建无关,可按常规路径安装(如 /usr/lib/q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