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M1230D单片机OP运放一直为高电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8-05):
项目中有用到芯片自带的OP运放。此前测试时,OP运放正常,近日新板回来后,烧写进程序后,发现其OP运放AD采样值一直是满值,检查确认后发现是OP运放输出一直为高电平。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硬件上有虚短情况存在

网友B:
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新板在制造过程中可能存在焊接不良、短路或断路等连接问题。检查 OP 运放相关的引脚连接,包括电源、地、输入和输出引脚。

网友D:
芯片损坏,OP 运放本身可能在新板制造、运输或烧写程序过程中受到静电或其他因素的损害。

网友E:
外围元件故障,与 OP 运放配合使用的电阻、电容等外围元件可能损坏或参数错误,导致运放工作异常。

网友F:
电源问题:OP 运放的供电电源可能不稳定、过高或过低,影响其正常工作。

网友G:
程序配置错误,烧写的程序中可能存在对 OP 运放相关的配置错误,例如控制寄存器的设置不正确。

网友H:
电磁干扰,新的环境中存在较强的电磁干扰,影响了 OP 运放的正常工作。

网友I:
建议您从硬件连接和电源方面开始排查,逐步检查外围元件、程序配置等方面,以确定具体的故障原因。

网友J:
可能是焊接问题吧,导致你这个运放输出都是高电平

网友K:
看看运放的电阻,有可能电阻焊接错了阻值也这样

网友L:
这种就查电路和电阻的事儿就行了,基本就是这两个

网友M(2025-08-30):
可能原因:输入信号异常、反馈回路开路、电源电压问题、外部电路短路,或 OP 运放配置错误、芯片损坏,需逐一排查。

网友N:
NM1230D 单片机 OP 运放一直高电平,可能是输入信号超范围,或同相 / 反相输入端接错;也可能是运放配置错误,如未使能、增益设置不当;还可能是外部电路问题,如反馈电阻开路、电源异常。检查引脚连接、寄存器配置及外围元件可排查。

网友O:
NM1230D 单片机 OP 运放一直为高电平,可能是输入引脚悬空,使运放开环增益极高,输出饱和到高电平。也可能是电源电压异常,超出运放工作范围,或者反馈电路故障,如反馈电阻开路,导致运放无法正常调节输出。还可能是程序设置错误,未正确配置运放的工作模式和参数。

网友P(2025-10-05):
NM1230D 单片机 OP 运放一直为高电平,可能是输入信号幅度异常,超出运放线性放大能力,使其进入电压比较区;也可能是反馈电阻断路,闭环被破坏;还可能是芯片损坏或电源异常,如供电丢失一路等原因导致。

网友Q:
NM1230D 单片机 OP 运放一直为高电平可能原因:输入信号超出共模范围;反馈回路异常(电阻虚焊、电容失效);供电电压不足或不稳定;运放输出端负载过重;芯片内部运放模块损坏。可检查外围电路、供电及输入信号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