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新唐NM1234D内部放大器的一个疑问,求解答

楼主(2024-08-02):
我们用NM1234D设计的BLDC电流很大,持续工作电流超过70A,所以我们在母线上使用的采样电阻很小只有0.5毫欧。我们原来的方案是在采样旁边加运放放大后,进
ADC,现在想使用NM1234D的内部运放采样。但是这个电压很小,走线太长担心出现采样不稳定,请问我们这种情况的设计对NM1234D在PCB上的摆放位置是不是应该有要求?
如果需要离母线采样电阻近,则三相的PWM驱动线就会比较长,因为电流大,PCB的面积比较大,不太确定NM1234D应该放在哪个位置更合适一些?

网友A:
采样电阻肯定是靠近输出端,至于压降你要算一下损耗。

网友B:
NM1234D 在 PCB 上的摆放位置确实是有要求的。

网友C:
如果将 NM1234D 放置得离母线采样电阻较近,虽然有利于稳定采样小电压信号,但可能会导致三相 PWM 驱动线较长。

网友D:
由于采样电阻上的电压较小,走线太长确实容易出现采样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E:
建议将 NM1234D 放置在尽量靠近母线采样电阻的位置。

网友F:
对于三相 PWM 驱动线较长的问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其影响,例如优化布线走向、使用合适的屏蔽和滤波技术等,以降低信号干扰和衰减。

网友G:
在 PCB 布局时,还应充分考虑散热、电源供应稳定性等其他因素,以确保整个系统的可靠运行。

网友H:
电流太大了,基本上确实对运放的摆放有点要求的

网友I:
我觉得可以缩短走线长度,这样会好点

网友J:
你这种周围要是没有干扰的话,其实包地处理应该可以吧

网友K:
线稍微粗点,不然都浪费在线阻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