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 Linux如何降频?

楼主(2024-08-02):
请教, NUC970 Linux 如何降频?
因为用手去模有点热, 还未装到盒子裡, 想问看看, 若要降频是要由那下手,
是 uboot or kernel , 谢谢

网友A:
可以修改对应IC的ini文档

网友B:
这个降频也是调分频系数吗?

网友C:
这个要修改CPU底层配置

网友D:
NUC970 并不支持动态降频,不建议进行降频操作。如果设备发热异常,应从硬件方面查找原因,而非通过降频解决。

网友E:
可以在系统刚起来时初始化时钟架构的前面对这两个寄存器重新初始化。

网友F:
NUC972 板子在 layout 过程中稍加考虑散热,系统电源在合理范围,芯片工作起来表现为微热是正常的。电脑 CPU 的温度通常比 NUC970 更高,但仍能稳定运行。

网友G:
直接用手触摸芯片感觉到热是正常现象。此外,还需确认设备当前运行的频率是否正常,程序运行速度是否下降,以确定是否是频率导致的问题,而不是盲目降频。

网友H:
如果确实想要调整 NUC970 的主频,可参考以下内容:需要修改两个地方的寄存器值,一个是地址0xb0000264处修改对应的频率,另一个是地址0xb0001834处设置对应 SDRAM 的延时时间。

网友I:
更改 CPU 主频的方法只能在 packet 包烧写时选定主频,对于后续现场运行的产品不太适用。

网友J:
一般情况下,弄个散热片不就好了么

网友K:
若非必要,不建议对 NUC970 进行降频操作,以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L:
如果设备存在发热问题,建议优先检查散热情况、系统电源等方面是否正常。

网友M:
这个应该可以选择主频的吧,就是你通过底层源码来配置的话。

网友N(2025-08-30):
进入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修改 scaling_setspeed 文件写入目标频率,或用 cpufreq-set 工具设置,需内核支持频率调节。

网友O:
NUC970 Linux 降频可通过调节 CPU 频率 governor 或直接设置频率。先查看可用频率: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available_frequencies。再设置:echo [频率值]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setspeed,或改 governor 为 powersave 模式自动降频。需内核支持 cpufreq 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