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writer-linux-cmd需要反复上电很多次才能成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8-09):
我用的usb口供电,pa0,pa1拉低后,串口可看到:
NUC970 IBR 20151008.1735
No Key
Boot from USB

但是就是不能下载程序,需要反复上电很多次才可以。
错误提示:
$install/bin/nuwriter -m nand -d NUC972DF62Y.ini -t data -a 0x200000 -w $IMAGE_PATH/image/images/uImage
init_xusb:Burn DDR to Device failed,bResult=-1
initail xusb failed -1
Failed
或者:
$install/bin/nuwriter -m nand -d NUC972DF62Y.ini -t data -a 0x200000 -w $IMAGE_PATH/image/images/uImage
device not found: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initail xusb failed -1
Failed
段错误 (核心已转储)

运行成功一般会有这么提示,但成功率太低:
NUC970 IBR 20151008.1735
No Key
Boot from USB
=======================================
Run firmware code
CPU: 300MHz, DDR: 150MHz, SYS: 300MHz, PCLK: 75MHz
Parse NuWriter command line

网友A:
是不是有低功耗,

网友B:
不同发行版之间的差异可能影响到nuwriter-linux-cmd工具的稳定性和兼容性。

网友C:
下载口被占用了?

网友D:
按照上述可能的原因逐一排查,先检查硬件问题,再检查软件问题,最后考虑系统问题和其他因素。

网友E:
可能相关的驱动程序存在问题,或者没有正确安装。

网友F:
某些USB端口提供的电力可能不足以稳定地启动设备。

网友G:
系统的某些设置可能不正确,影响了程序的正常启动。例如,内存分配设置不合理,或者启动项中存在冲突的程序。

网友H:
电源供应不稳定。电源可能存在电压波动、功率不足或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I: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可能是由于电源不稳定、硬件故障或接口问题导致的。

网友J:
执行nuwriter命令可能需要特定的用户权限

网友K:
配置文件存在错误,或者命令行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L:
NuWriter 工具可能存在软件问题

网友M:
更新NuWriter工具到最新版本,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N:
尝试拔掉所有不必要的外部设备,以排除外部设备对nuwriter-linux-cmd运行的干扰。

网友O:
设备在启动时未能正确初始化,这可能与设备固件有关。

网友P: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电源线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Q:
如果驱动没有正确安装或配置,也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R:
设备本身可能存在故障

网友I:
检查开发板的电源连接是否稳定,是否有松动的连接。

网友S:
兼容性问题。

网友F:
检查开发板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T:
松动的连接可能导致数据传输不稳定或中断。

网友U:
电源不稳定或供电不足

网友V:
USB接口或供电线路的接触不良,可能是导致需要多次上电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W: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X:
对于特定硬件如NUC970或NUC980系列,可能存在电源芯片时序不匹配的问题,如NUC980系列出现的Err-DDR错误,就是由硬件电源时序引起的。检查电源设计是否符合官方推荐的时序要求。

网友Y:
设备可能存在硬件故障或损坏,导致无法正常响应命令。

网友Z:
驱动和固件是不是最新版本,且兼容当前操作系统。

网友AA:
连接设备的USB端口

网友AB:
是否安装了必要的库和工具,如libusb-1.0-dev等。

网友AC:
检查nuwriter-linux-cmd的命令行参数是否正确无误,包括设备型号、地址、文件名等。

楼主:
外部干扰导致的?

网友:
USB连接可能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导致上电失败。

网友P:
相关硬件的驱动程序可能不兼容、过时或者存在错误。比如,某些新的硬件需要最新的驱动程序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H:
硬件设计中的Layout布局走线如果不规范,也可能引起信号传输不稳定

网友V:
如果电源供应不稳定或者供电能力不足,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需要多次尝试上电以期待某次能够获得足够的供电

网友AB:
电源可能存在电压波动、功率不足或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Y:
尝试在不同的Linux发行版或版本上运行

网友W:
是不是Linux不兼容

网友AC:
检查所有硬件连接是否牢固,包括USB线、串口线等。

网友X:
更新或重新安装相应的驱动

网友AD:
配置文件可能存在错误,或者命令行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Z:
查看日志文件

网友F:
检查所有硬件连接是否牢固

网友AE:
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也可能导致程序下载失败。

网友U:
系统资源不足

网友G:
电源线路中的噪声也可能导致设备工作不稳定

网友AF:
检查系统资源(如CPU、内存、磁盘空间等)是否充足

网友AG:
检查nuwriter-linux-cmd及其相关软件的版本是否最新,或者是否存在已知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AH:
查看系统日志文件,如/var/log/messages或/var/log/syslog,寻找与nuwriter-linux-cmd相关的错误信息

网友AI:
硬件连接不稳定或电源供应问题也可能导致需要反复上电。

网友AJ:
在每次重新上电后,仔细观察设备的启动过程和nuwriter-linux-cmd的运行情况,看是否有异常提示或错误信息。

网友AK:
该设备可能有硬件故障或损坏,使其无法正确响应命令。

网友AL:
电源不稳定。电源可能出现电压波动、电量不足或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AM:
逐一调查以上可能原因,先查硬件问题,再查软件问题,最后考虑系统问题等因素。

网友AN:
驱动程序和固件是否为最新版本并与当前操作系统兼容?

网友AO:
如果驱动程序安装或配置不正确,也会导致问题。

网友AP(2024-09-08):
如果硬件设计中的版图布局走线不规范,也可能造成信号传输不稳定。

网友AQ:
电源可能出现电压波动、电量不足或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AR:
配置文件中有错误,或者命令行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AS:
看看接线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AT:
更新或重新安装适当的驱动程序

网友AU:
配置文件中可能有错误或命令行参数不正确。

网友AV:
电力线中的噪声也会导致设备运行不稳定

网友AW(2024-10-09):
检查系统资源(如cpu、内存、磁盘空间等。)就足够了

网友AX:
nuwriter-linux-cmd可能需要多次上电才能成功运行,可能是由于系统配置或硬件兼容性问题导致的启动不稳定。建议检查硬件连接和系统设置,或联系技术支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