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 | 为什么在IC的VCC入口串联一个小电阻?看完总算解开多年疑惑

楼主(2024-08-01):
疑 问

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芯片的电源入口处不是直接接入直流电源,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而是在VCC入口串联一个几十欧姆的小电阻,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示意图

解 答

1)假设没有这个电阻R1,当芯片击穿后,芯片内部的VCC引脚跟GND短路,VCC引脚又直接跟电源15V连接,15V就会被直接拉到地,造成电源的损坏。

2)接上电阻R1,当芯片被击穿后,15V电压就不会直接被拉到地,所以这个电阻的作用是防止芯片击穿后电源短路,起到保护电源的作用。

3)当15V电压突然波动比较大,瞬间产生一个大的脉冲电压时,由于电阻R1的存在,它可以起到分压作用,减小输入到芯片的电压,起到保护芯片的作用。

注意:电阻R1串接在15V和芯片之间,本身会产生一定的压降,所以这个电阻不能太大,一般取值在几十欧姆。

网友A:
一直不认同芯片电源上串电阻的设计,弊大于利

网友B:
电源串联电阻后一定要用足够的电容,否则电阻增大了电源内阻,得不偿失。我串联的是可恢复保险丝,内阻小。

网友C:
这个增加损耗,强烈不建议,抗冲击是芯片的必要条件,不能靠增加损耗去妥协

网友D:
经常吗?有啥用?没用

网友E:
广告就罢了,还弄假知识. 你想骗人, 还是想筛选容易被骗的人?

网友F:
限流作用。但是,增加功耗。

网友G:
相当于维稳办。耗损民脂民膏

网友H:
啥芯片接15V?你不知道用个TVS和保险丝?这样设计的大多是……有病……

网友I:
哪有这样干的

网友J:
屁用没有的东西

网友K:
在总电源处串一只ntc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