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下面这个电路可控硅为什么会烧

楼主(2024-08-02):
可控硅原来用的是25A/800V大封装的,电容C11用的是0.47U,测试没问题。现在把可控硅换成8A/800V(电机是500W的),电容换成0.1U的,可调电阻调到0V,一直工作都没有问题,但是把可调电阻调 到非0欧,开机2分钟左右,T1和T2就变成完全导通了,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好奇怪,大封装的25A/800V装上去就没事,小封装的24A/800V装上去一会就烧。这二个区别这么大吗?

楼主:
加了散热片的长42MM,高31MM,宽22MM

网友A:
估计是浪涌电流烧的,要有足够的电流储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浪涌电流烧的,要有足够的电流储备。

嗯,应该是浪涌电流烧的,我加大吸收电容就不烧了,不过加大电容继电器又不起作用,电机会一直工作。

网友B:
看不懂的图纸。楼主厉害了

楼主:
嗯,应该是听收电路的电流回路大了,不过我换成5欧的电阻也不行,换22欧的也不行,还有什么招呢?把CBB改成X电容?

网友C:
没有看图,想想直觉就是电机启动电流很大造成的,大功率电机启动整个电网电压都会明显拉低;刚学电子技术时,想搞个可控硅调光的电路,维修店铺买可控硅,老师傅说那种1A的可控硅带几十W的灯泡上去就烧爆了,灯泡冷态电阻只有热态1/10,而这个这个电机比灯泡更恐怖,启动时间还比灯泡长多了;为什么不用电流容量更大的可控硅呢?那可怜的成本吗?

网友D:
这图画得真感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听收电路的电流回路大了,不过我换成5欧的电阻也不行,换22欧的也不行,还有什么招呢?把CBB改 ...围观,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图,想想直觉就是电机启动电流很大造成的,大功率电机启动整个电网电压都会明显拉低;刚学电子技术时 ...

对了,就是说要降成本,原来用的是25A/TO-3P封装的,那个就是太贵,现在是想改成TOP-220封装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就是说要降成本,原来用的是25A/TO-3P封装的,那个就是太贵,现在是想改成TOP-220封装的。 ...

下一步就是裁人降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一步就是裁人降成本了

这个不好说,都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浪涌电流烧的,我加大吸收电容就不烧了,不过加大电容继电器又不起作用,电机会一直工作。 ...

RC吸收的是反电动势,不是浪涌,浪涌要用电感减缓启动电流变化率、串联电阻减小启动电流(启动后短路电阻)、串联PTC,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吸收的是反电动势,不是浪涌,浪涌要用电感减缓启动电流变化率、串联电阻减小启动电流(启动后短路电阻 ...

但是如果加上电感,电阻,PTC这些,那就没做到降成本的本意了。

楼主:
刚开电机时不会烧,斟本是在开了电机1分多钟后烧的?

网友F(2025-07-11):
R15可以再调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