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 1200W的PTC发热体、电磁炉、闪烁认证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4-08-02):
请教 1200W的PTC发热体、电磁炉、闪烁认证的处理方法。

暖风机,电压220V/50Hz,1200W的PTC发热体,需要恒温,需要可控硅频繁的调整功率来达到多挡位恒温的目标,采用过零导通、丢波的方式。

现在的难点就是闪烁认证无法通过,我想问一下,低端的电磁炉,在最低挡位时,通电几秒,断电数十秒,是不是就是为了规避这个闪烁的问题?

楼主:
全电压导通可以通过,半波导通可以通过,除此之外,其它的都很难通过,例如,开1个波,停2个波,如此循环,例如,开2个波,停2个波,如此循环,都通不过认证。

楼主:
闪烁的标准

网友A:
PTC 不适合这种调节。还是电热丝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电压导通可以通过,半波导通可以通过,除此之外,其它的都很难通过,例如,开1个波,停2个波,如此循环, ...

PTC 的电阻是温度超级敏感器件。 停止加热时PTC 退热,PTC电阻急剧减小,再次全功率加热冲击电流比稳定后的电流大许多倍。所以电网电压闪烁。 你就用导通角控制功率方法能过。相当于100HZ 加热周期,PTC 电阻波动小。但是其他EMI 项目能不能过不好说

楼主:
采用调整导通角的斩波方式,EMI 就是不好过,我们单位有EMI设备可以测试,闪烁的设备就没有,每次去认证机构测试都得花好几百上千大洋。还有,由于暖风机、电吹风,这些设备的体积有限,也不太可能容纳太大的整理滤波、大散热,所以,PWM,导通角这些方式,需要大散热的,都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