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为什么启动慢?

楼主(2024-08-02):
MCU开发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参数——MCU启动时间,即MCU上电后到程序开始运行这段时间。我们来看下GD32F303datasheet中对启动时间的描述:
可以看到GD32F303的启动速度需要144ms。我们再看下GD32E103芯片的启动时间:
E103的启动时间是us级的,比GD32F303要快很多,那这是为什么呢?
在常见问题第一期中给小伙伴们介绍过《GD32F系列MCU片上FLASHCode区和Data区使用解密》,里面有说过GD32F系列芯片Flash采用的是SIP架构,而为了让Code flash区域运行代码效率高,F系列芯片对应有一段Cache区,当MCU上电时,会有一个将Flash加载到Cache的过程,这个会占用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启动时间自然就会慢些。
E103芯片Flash采用的是Embedded架构,不需要进行Cache加载,所以启动时间更快。
所以小伙伴们在选择GD32 MCU型号时需要注意了,如果对启动时间要求较高,可以优先选择E系列产品,对启动时间要求不高的,可以选择F系列,毕竟F系列的Code Flash的代码运行效率比E系列还要高的。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单片机的启动时间会影响到什么呢

网友B:
启动时间慢的芯片可以通过配置进行改善吗

网友C:
我们可以人为的控制它的启动速度吗

网友D:
如果启动过慢的话 会不会是因为电源芯片导致的呢

网友E:
除了架构以外  程序代码会影响启动时间吗

网友F:
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单片机启动变慢呢

网友G:
这个还好吧,不过有些应用对启动时间有要求。

网友H:
那这速度影响什么

网友I:
RST的硬件设计也会影响,看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