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国产MCU专栏 第91期:【原创精选】解锁小华HC32 MCU应用的无限可能

楼主(2024-08-02):
*阅读说明:以下仅摘录帖子内容展示,详细过程说明及相关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本文将介绍在 F4A0 平台上,基于RT-Thread bsp 框架实现使用 spi 接口对外部SD/TF 卡的操作。
IDE :Keil MDK 5.2X
硬件平台 :EV_HC32F4A0_LQFP176_Rev1.0 开发板和 16G 的 TF 卡
Env tool :env_released_x_x_x
调试工具 :USB 串口线和逻辑分析仪

点评:基于 RT-Thread bsp 框架实现使用 spi 接口对外部 SD/TF 卡进行操作,解决大量数据存储问题。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用 Eclipse C/C++ IDE、ARM GNU GCC 和 Jlink 开发调试 HCWB392 模板工程。

点评: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用 Eclipse C/C++ IDE、ARM GNU GCC 和 Jlink 开发调试 HCWB392 模板工程。整个过程透明清晰,一步步完成,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用到串口接收不定长数据的问题,一帧数据中包括帧头、帧尾、数据、校验码等。常用的接收数据的方式是用串口中断,每接收一个数据,中断一次,然后去读取,去判断是不是帧头,再去接收其他的数据,这种不停中断的方式很浪费CPU的资源。
这次我们采用的是HC32F460,找遍了数据手册也没有找到空闲中断这一条说明,后来发现他有一个叫做超时接收中断,其实和STm32的串口空闲中断差不多,只不过STM32间隔时间是对应波特率下一个字节的时间,而HC32F460的超时中断时间可自己设置,如果也设置为对应波特率下1个字节的时候,那么就和STM32作用一致,可以说是HC32F460空闲中断时间可设置。

点评:HC32F460的超时中断+DMA的案例讲解,以更加灵活稳定的方式处理不定长的串口数据接收。

在进行调试和维护时,常常需要与单片机进行交互,获取、设置某些参数或执行某些操作,nr_micro_shell正是为满足这一需求,针对资源较少的MCU编写的基本命令行工具。虽然RT_Thread组件中已经提供了强大的finsh命令行交互工具,但对于ROM、RAM资源较少的单片机,finsh还是略显的庞大,在这些平台上,若仍想保留基本的命令行交互功能,nr_micro_shell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点评:以HC32F072芯片为依托,移植nr_micro_shell,步骤清晰,讲解细致,配以清晰的视频,容易理解借鉴,感谢分享。

现在越来越多的 mcu 芯片中就带有RTC 了,叫做芯片内置 RTC,并且用起来跟独立的时钟芯片效果相差无几(当然一份价格一分货,贵点的时钟芯片都比一颗单片机价格超出一大截)。最近在用 HC32F60PETB 这颗芯片做项目,通过选型手册了解到该 MCU 同样是带有 RTC 的,细看手册发现它并无 VBAT 引脚,那么它是如何实现该有的功能呢?细看手册,做一下记录。

点评:巧设电路结构,解决非断电型RTC MCU的电池供电方案。

NTC电阻是一种低成本的温度传感器,在很多方案中都有广泛的使用。
本文分享本人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方法,
使用小华L196芯片的ADC外设+ NTC电阻实现的一种温度检测方法。
此方法有以下特点:
1、不需要高精度基准电压。
2、采样结果自动累加,可以减少MCU的一些工作量,方便做平均,采样值比较稳定。
3、具有温度区间细化功能,提高温度结果的精度,实际进行高低温测试,结果与TI的高精度温度传感器(TMP117)的误差在1℃以内。

BLDC驱动的核心就是电子换相;以方波驱动为例,常用的手法就是过零点换相;
那么如何检测过零点,常见的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1、ADC端口电压检测,与虚拟中点电压值比较,受ADC转换时间的影响,这种方式无法在高速及超高速BLDC中应用;
2、基于VC比较器,将悬空相与虚拟中点比较,VC比较器的响应时间可以做到ns级别,非常适合高速BLDC的驱动;

最近在学习华大的HC32F460单片机,学习单片机就不得不说说单片机的运行时钟,华大这款单片机的时钟有很多的时钟总线,外设都是挂载在时钟线上运行的。

》访问小华半导体论坛,可查看更多开源作品。

网友A(2024-11-07):
小华HC32 MCU作为一款国产MCU,在嵌入式开发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网友B:
HC32系列MCU具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支持多种安全机制,如加密引擎、安全启动和篡改检测等。这些安全特性对于保护敏感数据和防止未授权访问至关重要。

网友C:
HC32 MCU 配备了高精度的 ADC(模数转换器)和多种通信接口,如 SPI、I2C、UART 等,能够方便地连接各种工业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等,实现对工业现场信号的精确采集和实时处理。通过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运算,可以实现对工业生产过程的精确控制和监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网友D:
HC32系列MCU搭载ARM Cortex-M4内核,支持浮点运算单元(FPU)和数字信号处理(DSP)指令,提供了高达240MHz的主频和825 CoreMarks的计算性能 。这些特性使得HC32系列MCU能够处理复杂的算法和数据密集型任务,适用于高性能计算需求的应用场景。

网友E:
利用HC32 MCU内置的安全模块,实现数据加密和解密,保护敏感信息。

网友F:
小华HC32 MCU系列中的某些型号,如HC32L110/13x/19x等,具有超低功耗特性,非常适合物联网应用场景。例如,在智能抄表、智能家电、智能城市以及智能楼宇等领域,小华HC32 MCU可以发挥其低功耗、可靠性强、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实现远距离、稳定的数据传输。

网友G:
可以学习和使用RTX等实时操作系统,以提高系统的响应性和可靠性。

网友H:
HC32系列MCU的高性能和实时处理能力使其成为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理想的选择。

网友A:
多种低功耗模式,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场景。

网友I:
支持多种安全特性,如加密引擎、安全启动等。

网友J:
HC32 MCU还支持外部存储扩展。通过基于RT-Thread bsp框架实现使用spi接口对外部SD/TF卡的操作,小华HC32 MCU可以解决大量数据存储问题。

网友K:
凭借其强大的内核性能和丰富的外设资源,HC32 MCU 可以轻松实现各种复杂的控制逻辑,如 PID 控制、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等。这些先进的控制算法可以应用于工业自动化中的电机控制、温度控制、液位控制等环节,优化控制效果,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L:
学习使用HC32 MCU的开发工具,如集成开发环境(IDE)、编译器、调试器等。这些工具将帮助你编写、编译和调试代码。

网友M:
在智能家居系统中,HC32 MCU 可以作为各种智能设备的控制核心,如智能灯光、智能插座、智能窗帘、智能门锁等。通过与 Wi-Fi、蓝牙、Zigbee 等无线通信模块相结合,实现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和远程控制。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或语音助手对家中的智能设备进行集中控制,打造便捷、舒适的智能家居生活环境。

网友N:
适用于电机控制领域。

网友O:
开始实践项目,尝试将HC32 MCU应用于实际问题中。这将帮助你深入理解MCU的应用,并锻炼你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P:
了解MCU的基础知识,包括其架构、指令集、寄存器等。这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利用HC32 MCU的功能。

网友Q:
高性能:HC32 MCU采用ARM Cortex-M0+或Cortex-M4内核,具有高性能和低功耗的特点。
丰富的外设:提供多种外设接口,如UART、SPI、I2C、ADC、DAC等,满足不同应用需求。
强大的开发工具:支持多种开发工具和IDE,如IAR Embedded Workbench、Keil MDK等,便于开发和调试。

网友C:
低功耗和多种通信接口使得HC32系列MCU适合物联网应用,如传感器网络、远程监控和智能计量。

网友R:
小华HC32 MCU还具有高速数据处理能力。

网友S:
提供了丰富的开发工具支持。

网友L:
可以考虑使用如Keil、IAR或Eclipse等第三方开发工具,这些工具通常提供更多的自定义选项和插件支持。

网友T:
HC32 MCU可以对电机转速进行精准控制,提高电机效率,并实现位置控制。这使得小华HC32 MCU在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低速代步四轮车以及电池管理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网友E:
HC32系列MCU配备了多种外设接口,包括高速USB、CAN、Ethernet、SPI、I2C、UART等,这些接口为MCU与外部设备的通信提供了便利。此外,HC32系列MCU还支持多种模拟外设,如ADC、DAC、比较器等,这些模拟外设在信号采集和处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网友U:
解锁小华HC32 MCU应用的无限可能,意味着充分利用这一微控制器系列的强大功能和灵活性,探索其在各种嵌入式系统中的广泛应用

网友V:
丰富的外设接口和低功耗特性使得HC32系列MCU适合智能家居设备,如智能照明、温控器和安防系统。

网友W:
HC32系列MCU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使其适用于汽车电子领域,如车身控制、信息娱乐系统和驾驶辅助系统。

网友X(2024-12-15):
支持多种安全功能,如加密引擎、安全引导等。

网友Y:
小花HC32,单片机还具有高速数据处理能力。

网友Z:
国产MCU专栏第91期:揭秘小华HC32 MCU应用潜力无限。性能卓越,功能丰富,解锁多样应用场景,共创智能未来。期待您发掘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