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3做主机断连问题

楼主(2024-08-02):
CH583使用的是V2.1固件,Central例程,连接从机[蓝牙血氧仪]后不更新连接参数,不打开通知会一直保持连接,当打开从机的通知后,从机会主动更新连接参数更新参数之后5秒左右会断连,断连原因是0x08,使用手机不会断连。 要如何修改不会断连?
[Connecting Interval Changed: 13ms,connInterval[11],connLatency[2],connTimeout[512]
RSSI= -58!
RSSI= -58!
RSSI= -58!
RSSI= -58!
RSSI= -58!
RSSI= -58!

Disconnected...Reason: 0x08

手机连接正常

手机连接正常

楼主:
沁恒低功耗蓝牙软件开发参考手册.PDF 5.2.1.4 连接参数更新中写“主机可以拒绝该请求” 要怎么拒绝请求,代码如何写

楼主:
引用 楼主:
沁恒低功耗蓝牙软件开发参考手册.PDF 5.2.1.4 连接参数更新中写“主机可以拒绝该请求” 要怎么拒绝请求,代 ...

GAP_SetParamValue(TGAP_REJECT_CONN_PARAMS, TRUE);

网友:
日志看到参数是有进行更新的,可以抓包查看是主机发起更新还是从机发起的更新。
reason8断开是超时断开,日志显示超时时间5s,建议先将主机的超时时间也配置为5s。
interval和latency也都有进行了更新,模仿手机连接的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