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TwinCAT在DC-Synchron模式下运行的配置过程

楼主:
EtherCAT总线有Freerun、SM-Synchron、DC-Synchron三种同步模式,默认情况下是在SM-Synchron模式下运行,本文以KIT_XMC48_IOT_AWS_WIFI这块板子为例来介绍在TwinCAT 3中进行模式转换的相关步骤。

1)首先,基于KIT_XMC48_IOT_AWS_WIFI这块板子的例程可以在以下链接中下载。将例程导入DAVE之后烧录进板子中,连接好网线然后进行debug,这里一定要点击运行,要不然LED_ERR会常亮。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E7%9F%A5%E8%AF%86%E5%BA%93%E6%96%87%E7%AB%A0/%E5%9F%BA%E4%BA%8EKIT-XMC48-IOT-AWS-WIFI%E7%9A%84EtherCAT%E5%BC%80%E5%8F%91/ta-p/764414

图1 烧录并运行程序

2)下载好Wireshark,通过Wireshark来确认已经进入DC-Synchron模式,下载链接如下:
https://www.wireshark.org/download.html

3)在Device中勾选Wireshark功能:

图2 勾选Wireshark功能

4)点击Device (EtherCAT)- Box 1 (XMC_ESC) – DC,将模式修改成DC-Synchron,通过advanced setting还可以修改一些配置,这里保持默认即可。

图3 更改模式

5)重启TwinCAT,可通过以下按钮操作。

图4 重启TwinCAT

然后会弹出load I/O devices的窗口,点击’Yes'。

图5 重新加载Device

如果出现这个错误,可以clear掉(也可以不进行操作),然后手动将状态更改为SAFEOP。

图6 可忽略的报错

到这里,如果没有进行其他的操作,TwinCAT就会回到最初的状态,板子上的RUN灯和ERR灯都不亮。如果ERR灯亮就需要检查网口是不是还正确连接,程序还是不是正确运行。

6)点击‘Scan’重新扫描设备,这时候RUN_LED又会恢复闪烁。

图7 重新扫描设备

7)将设备的状态改成SAFEOP,点击以下按钮,并在Device (EtherCAT)中确认模式已正确修改。这一步很重要。

图8  更改状态

图9 确认状态

8)完成之后,在Wireshark中选择重新捕获,看到以下log即说明此时运行在DC-Synchron模式下了。

图10 重新捕获

图11 DC-Synchron模式下的的显示

此时LED_RUN也会闪烁,但是闪烁的频率会和之前的不一样
9)下图是在SM-Synchron模式下,Wireshark捕获到的:
图12 SM-Synchron模式下的的显示
特别注意的是,DC未开启时数据帧不包含ARMW。

网友A(2024-08-02):
感谢楼主分享,EtherCat是英飞凌非常有特色的亮点

网友B:
实用的分享,简单易用

网友C:
从指定链接下载适用于KIT_XMC48_IOT_AWS_WIFI板子的TwinCAT例程

网友D:
在DAVE软件中点击运行按钮,保证LED_ERR不处于常亮状态,这表示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E:
在TwinCAT的Device (EtherCAT)设置中勾选XMC_ESC,然后在DC页面将模式修改为DC-Synchron,并通过advanced setting进行必要的配置调整

网友F:
如何确认模式已经修改成功了呢

网友G:
针对不同的硬件  配置的流程会有所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