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咋时不时冒出个识别不到芯片问题,发帖都没人回的?

楼主(2024-08-02):
代码用的例程GPIO_LED_TOGGLE,用的是开发板上自带的的烧录器,报RDDI-DAP ERROR 错误,有时候又识别的到,一点下载就报这个错,有时候又可以下载,下载代码后又识别不到芯片,又报RDDI-DAP ERROR 错误错,用keil进入debug会自动把项目关闭掉,这是什么鬼问题?

网友A:
您好,很抱歉给您带来不好体验。您看是否方便后台私信我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边安排技术人员与您对接。

网友B(2024-09-18):
遇到RDDI-DAP ERROR错误,以及Keil在进入debug模式时自动关闭项目的问题,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有可能是烧录器连接不稳定:检查烧录器与开发板的连接是否牢固,确保所有连接线没有松动或损坏

网友C:
可能是烧录器损坏:尝试使用另一个烧录器或检查当前烧录器是否损坏

网友D:
有可能是目标芯片问题:检查目标芯片是否损坏或存在焊接问题

网友E:
一般可能是驱动问题:确保烧录器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并且是最新版本

网友F:
是不是你的Keil配置问题啊?检查Keil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调试器设置和目标设备设置

网友G:
如果是固件问题也会这样的,烧录器可能需要特定的固件更新。检查烧录器的固件是否需要更新,并按照制造商的指南进行更新

网友H: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确保开发板和烧录器都有稳定的电源供应

网友I:
如果是电磁干扰也有可能。检查开发板周围是否有强电磁干扰源,如大功率电机或高频设备

网友J:
操作顺序:确保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操作,例如先连接烧录器,再打开Keil软件

网友K:
权限问题:确保有足够的权限进行烧录操作,特别是在使用某些操作系统时

网友L:
有没有可能是线路接触或者其他设置问题

网友M:
有没有可能是硬件驱动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