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修复在项目编译过程中出现的 ModusToolbox™ 编译时间过长的问题

楼主(2024-08-02):
在 ModusToolbox™ 中编译项目时,您可能会在项目编译过程中遇到延迟,并出现“Generating compilation database file”的消息,如下所示。

这会导致编译时间变长。以下是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 转到 Project > C/C++ General > Preprocessor Include Paths, Macros etc.
  • 点击 Providers 选项卡
  • 找到并禁用 Compilation Database Parser 选项,然后点击 Apply,如下所示:
禁用此选项会禁用应用程序的 IntelliSense(自动完成或跳转到定义),使后续的构建速度更快。

网友A(2024-12-23):
修复项目编译过程中出现的ModusToolbox™编译时间过长的问题,可以尝试优化代码:检查代码中的性能瓶颈,例如循环次数过多、不必要的函数调用等,优化代码以减少编译时间和运行时间。

网友B:
减少依赖项,检查项目中使用的库和依赖项是否必要,减少不必要的依赖项可以减少编译时间。同时,确保使用的库版本是最新的,并且与项目兼容。

网友C:
调整编译器设置:尝试调整编译器的优化级别和编译选项,以获得更快的编译速度。不同的编译器和不同的优化选项可能会对编译时间产生显著影响。

网友D:
使用并行编译,如果项目包含多个模块或组件,可以尝试使用并行编译来加速编译过程。许多编译器支持并行编译选项,可以同时编译多个模块或组件,从而加快整个项目的编译速度。

网友E:
增加硬件资源,如果硬件资源不足(如内存或处理器性能),可能会导致编译时间过长。考虑增加硬件资源,例如增加内存或使用更强大的处理器来加快编译速度。

网友F:
检查构建缓存,某些构建系统使用缓存来存储已编译的对象文件,以便在后续构建中重用它们。如果这些缓存文件损坏或过时,可能会导致编译时间过长。尝试清理构建缓存并重新构建项目。

网友G:
更新ModusToolbox™版本:确保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ModusToolbox™,因为新版本可能包含性能改进和优化。更新到最新版本可能会解决编译时间过长的问题。

网友H:
可以参考ModusToolbox™的官方文档和支持论坛,以获取更多关于优化编译时间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网友I:
挺好的解决方法,编译时间过长确实比较难受

网友J:
一般情况是改个电脑配置啥的,比如高性能模式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