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 G0系列 HAL库怎么配置BOR

楼主(2024-08-02):
STM32 G0系列 HAL库怎么配置BOR(不用STM32烧写软件写入方式),有操作实现源码的坛友指导下。

网友A:
查阅STM32 G0系列参考手册

网友B:
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

STM32CubeMX目前使用的6.8版本应该是不可以配置的吧,新版本可以配置了吗?有实操过没?或者在STM32CubeMX中有对此进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阅STM32 G0系列参考手册

说了当没说的意思,看手册是基本功。

网友C:
就是不用ST的烧录软件烧录,可以用jlinkjflash烧录啊

网友D:
你可以用ISP的方式烧录也是可以的

网友E:
话说,这个BOR是控制啥的?

网友F:
没用过hal配置过BOR,但是如果你想不用ST的烧录软件,网上有很多方式啊,ISP都是可以的

网友G:
STM32 G0系列微控制器中,BORBrown-Out Reset)是一种电源监控功能,用于在电源电压低于某个阈值时自动复位微控制器,以防止在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运行。使用HAL库配置BOR通常涉及修改系统启动文件和使用HAL库提供的相关函数。

网友H:
修改启动文件,在STM32的启动文件(如 startup_stm32g0xx.s)中,确保BOR相关的配置是正确的。通常,启动文件会包含BOR的默认配置,但你可能需要根据具体需求进行调整

网友I:
main.c 文件中,使用HAL库函数配置系统时钟。这通常包括初始化HSE(外部高速时钟)、配置PLL(锁相环)等。

网友J:
使用HAL库提供的函数来配置BOR。这个应该有例程的吧,我觉得

网友K:
具体的BOR阈值设置可能因不同的STM32 G0系列微控制器型号而异。你需要参考相应型号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以确定可用的BOR阈值选项。

网友L:
这个BOR和你说不用ST烧录的BOR好像不是一个功能啊,一般BOR不是设置电源监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