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Wi-Fi + BT] IFX BT repeater feature setting

楼主(2024-08-02):
For IFX BT or Combo chipset, repeater support NBS mode .  Both phone and Handset must be in NBS.

And using following commands and sequence for controlling.

#1 params in HCI vendor command, 0xfcce: only one byte flag to turn on/off repeater
exp:
    [CE FC 01]: 01
    opcode = 0xFCCE (64718, "Enable_Repeater_Functionality")
    Repeater Functionality = 0x1 (1, "Enable Repeater Functionality"
#2 HCI sequence, VSC of Enable_Repeater_Functionality: it should be sent prior to SCO setup
    a. VSC of Enable_Repeater_Functionality to enable repeater
    b. setup 1st SCO
    c. setup 2nd SCO

  And following is the flow for this repeater usage:

(a) Issue VSC Enable_Repeater_Functionality to enable repeater function
(b) setup carkit esco
(c) setup headset esco  <-- then repeater function should be running here
(d) headset disconnect <-- carkit should still no voice here
(e) carkit issue Enable_Repeater_Functionality to disable repeater function
    and Write_Dynamic_SCO_Routing_Change to route path back to carkit  <--- I guess customer call this two function set audio path back to carkit
(f) headset connect back
(g) setup headet esco, enable repeater function again, sequence doesn't matter
(h) call Write_Dynamic_SCO_Routing_Change << repeater function running

网友A:
IFX BT repeater简单而言,就是把SCO/eSCO的数据,直接在controller端进行转发,不需要decode后传递到Host,从而实现更及时更高效的转发。典型的应用场景是蓝牙对讲。
最新的IFX蓝牙芯片,已经支持WBS宽带语音下的repeater功能。感兴趣的可以联系相应的合作伙伴或销售。

楼主(2024-09-10):
要留意,這個功能是和固件相關的,所以使用上發現有問題,可能是因為固件版本太老,找IFX或代理的FAE更新一下固件,再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