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G473E-ZEST开发板motor pilot不能工作

楼主(2024-08-02):
买了B-G473E-ZEST和STEVAL-LVLP01开发板,motor pilot 不能工作,联系办事处联系不上,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A:
硬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串口线是否完好,无损坏或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C:
驱动程序和IDE兼容性问题

网友D:
更新IDE或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E:
在Motor Pilot或相应的调试工具中,检查串口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设置,确保它们与开发板的串口设置相匹配。

网友F:
固件和库文件问题

网友G:
尝试对开发板进行软复位或硬复位操作,以清除可能存在的错误状态或挂起操作。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的问题如下:
连至Motor Pilot,显示
红字为 try to configure the board
同样的连接我试了跑马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