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国内市场上一些主流EDA软件功能与性能综合对比

楼主(2024-08-02):
随着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的发展,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多款优秀的EDA软件,它们在功能和性能方面各具特色。本文将对Altium Designer、PADS和TARGET3001!这三款主流EDA软件进行详细的功能与性能综合对比,分析其在元件库管理、原理图绘制、PCB设计、仿真与验证、文件导入导出、其他功能以及用户体验等方面的表现。帮助工程师们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通过对比各项功能的优劣,我们将揭示每款软件的独特优势和适用场景。

元件库管理
在元件库管理方面,三款软件都提供了强大的支持。Altium Designer 和 PADS 提供了丰富的元件库,支持第三方库导入,用户可以方便地从中选择和使用所需元件。TARGET3001!不仅支持自带丰富的元件库,也支持第三方库导入,还对接了三个国外的知名网络元件库(“Ultra Librarian”、“SamacSys”、“SnapEDA”),极大地扩展了元件选择的范围。
自带元器件
Altium Designer: 该软件自带元器件库,用户可以直接使用,不过元器件数量和种类与TARGET3001!相差甚远。
PADS: 同样提供丰富的元器件库,但相较于TARGET3001!还是很有差距。
TARGET3001!: 元器件库较为完备,可以满足大多数设计需求,省去了寻找和导入元件的时间。
库搜索功能:
Altium Designer: 提供强大的库搜索功能,用户可以根据参数、名称或其他属性快速查找所需元件。
PADS: 搜索功能较为基本,能够满足一般需求。
TARGET3001!: 搜索功能更加灵活,支持多种搜索方式。
第三方库导入:
Altium Designer: 支持多种格式的元件库导入,方便用户使用外部资源。
PADS: 在第三方库导入方面也表现良好,兼容多种库格式。
TARGET3001!: 同样支持第三方库导入,用户可以自定义导入外部元件库。
元器件编辑器:
Altium Designer: 提供功能强大的元器件编辑器,用户可以自定义元器件的属性和外观。
PADS: 元器件编辑器功能完善,支持多种自定义选项。
TARGET3001!: 也具备强大的元器件编辑能力,用户可以自由调整元件属性。
网络库对接:
Altium Designer: 能够与在线元器件库和供应商数据库对接,方便用户获取最新的元件信息。
PADS: 支持网络库对接,但功能相对简单实用。
TARGET3001!: 在这方面表现很好,提供了大量元件和第三方网络库对接功能,用户可以方便地访问在线资源。
元器件的快速制作:
Altium Designer: 部分元件可以利用元器件向导和封装向导快速制作,极大提高了设计效率。
PADS: 快速制作元件的功能稍显不足,但基本能够满足需求。
TARGET3001!: 提供类似的快速制作工具,操作简单。

原理图绘制
原理图绘制是EDA软件的核心功能之一。三款软件在这方面均表现出色,但各有特色。
快速走线:
Altium Designer: 提供高效的原理图快速连线功能,用户可以快速绘制电路图。
PADS: 快速走线功能基本完善,满足大多数设计需求。
TARGET3001!: 走线功能略显简单,但仍能完成大多数任务。
电气规则检查:
Altium Designer: 具备强大的电气规则检查功能,确保原理图设计中无电气错误。
PADS: 在电气规则检查方面表现良好,可以自动检测设计中的电气问题。
TARGET3001!: 电气规则检查功能完备,能够检测大多数常见问题。
元器件数量无限制:
Altium Designer: 对项目中元器件数量没有限制,适合大规模设计。
PADS: 同样支持无限制的元器件数量。
TARGET3001!: 元器件数量无限制,可以满足复杂设计需求。
快速添加元器件:
Altium Designer: 用户可以轻松导入元器件到原理图中,操作简单。
PADS: 快速添加元器件功能较为方便。
TARGET3001!: 支持快速添加元器件,操作流畅。
元器件标号自动排序:
Altium Designer: 同种类的元器件在复制粘贴或新添加后,标号可以自动排序。
PADS: 具备自动排序功能,便于管理。
TARGET3001!: 标号自动排序功能完善,使用方便
快速导入PCB: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设计完成后,可以快速导入进PCB,衔接紧密。
PADS: 同样支持快速导入PCB功能,确保设计流程流畅。
TARGET3001!: 支持快速导入PCB,操作简便。

PCB设计
PCB设计的复杂性和精确性决定了EDA软件的性能水平。我们将从自动布线、高级布线工具、3D视图、PCB层叠管理器、信号选择器、多层板设计、一键铺铜、设计规则检查、一键添加滴泪和阻抗计算十个方面进行对比。
交互式布局:
Altium Designer: 支持原理图和PCB水平分割,然后交互式快速完成布局。
PADS: 交互式布局功能基本完善。
TARGET3001!: 提供交互式布局工具,操作直观。
自动布线:
Altium Designer: 根据设计规则自动走线(Layout),提高设计效率。
PADS: 自动布线功能强大,能够满足复杂电路设计需求。
TARGET3001!: 提供基本的自动布线功能,操作简便。
高级布线工具:
Altium Designer: 提供差分对布线、长度匹配等高级布线工具。
PADS: 高级布线工具丰富,支持多种复杂布线需求。
TARGET3001!: 基本的高级布线工具,但功能相对简单。
多根布线功能:
Altium Designer: 提供了直观的多根布线工具,允许设计师选择多条信号线并一次性布线。
PADS: 同样具备强大的多根布线功能,允许设计师选择和布置多条信号线。
TARGET3001!: 暂时没有多根布线功能,期待后续添加该功能。
3D视图
Altium Designer: 提供完整的3D视图功能,用户可以在3D环境中查看和检查PCB设计,确保设计的可制造性和组装合理性。
PADS: 具备3D视图功能,能够帮助用户可视化设计,检查机械干涉和空间布局。
TARGET3001!: 提供强大的3D视图功能,可以边做设计边看3D,适用于设计检查和可视化,保证设计的完整性。
PCB层叠管理器
Altium Designer: 具备强大的PCB层叠管理器,用户可以方便地管理和调整多层板设计,确保层叠结构的合理性和电气性能。
PADS: 提供完善的层叠管理工具,支持多层PCB的高性能设计,用户可以灵活调整层叠结构。
TARGET3001!: 层叠管理功能较为简单实用,能够满足一般2-6层板的设计需求。
信号选择器
Altium Designer: 提供灵活的信号选择器,用户可以根据设计需求选择和管理信号,确保信号完整性和设计的合理性。
PADS: 信号选择器功能完备,支持复杂信号的管理和选择,适用于高速和高密度设计。
TARGET3001!: 提供强大的信号选择功能,可以满足多场景的设计需求。
支持多层板的PCB设计
Altium Designer: 支持简单的多层板设计,能够处理低密度元器件和高速电路,确保设计的电气性能和可靠性。
PADS: 多层板设计功能强大,适用于各种复杂设计需求,支持多种层叠结构和设计规则,多用于高性能PCB设计。
TARGET3001!: 提供基本的多层板设计功能,适合中小型项目,能够满足一般设计需求。
一键铺铜
Altium Designer: 提供一键铺铜功能,用户可以快速完成大面积铜箔的布置,确保设计的散热和电气性能。
PADS: 铺铜功能完备,支持多种铜箔布置方式,用户可以灵活调整铺铜区域。
TARGET3001!: 提供基本的一键铺铜功能,适合一般设计需求,操作简单便捷。
设计规则检查
Altium Designer: 具备强大的设计规则检查功能,能够自动检测设计中的错误和违规,确保设计的正确性和制造可行性。
PADS: 提供全面的设计规则检查工具,支持多种检查规则,用户可以自定义和调整检查参数。
TARGET3001!: 设计规则检查功能基本完备,能够检测常见的设计错误和违规,确保设计的正确性。
一键添加滴泪
Altium Designer: 提供一键添加滴泪功能,用户可以快速在设计中添加滴泪,增强焊点的可靠性和强度。
PADS: 滴泪添加功能完备,支持多种添加方式,用户可以灵活调整滴泪位置和大小。
TARGET3001!: 提供基本的一键添加滴泪功能,适合一般设计需求,操作简便。
阻抗计算
Altium Designer: 具备方便实用的阻抗计算工具,支持高速信号和差分对的阻抗匹配,确保设计的电气性能,主要适用于低性能PCB设计。
PADS: 提供完善的阻抗计算工具,用户可以根据设计需求进行精确的阻抗计算和调整。
TARGET3001!: 阻抗计算功能较为简单实用,但能够满足设计需求,主要适用于中小型项目。
高速信号布线
Altium Designer: 提供了基本的高速信号布线功能。它支持差分对布线、长度匹配等,但在复杂高速信号布线的细节处理上可能不如其他软件。
PADS: 在高速信号布线方面表现突出,提供了多种高级布线工具,包括差分对布线、阻抗控制和长度匹配等功能。
TARGET3001!: 的高速信号布线功能相对简单,支持的高级布线工具有限,主要还是适用于中小型项目。

仿真和验证
仿真和验证是EDA软件的关键功能,用于确保设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下面我们将详细比较Altium Designer、PADS和TARGET3001!在仿真和验证方面的性能和特点。
P-SPICE仿真
Altium Designer: 提供强大的P-SPICE仿真功能,能够模拟电路的行为,包括DC、AC、瞬态和参数扫描等多种分析类型。这使得工程师能够在设计初期就验证电路的功能,避免后期出现问题。
PADS: P-SPICE仿真功能同样强大,支持多种仿真类型,包括瞬态分析、频率响应分析等。其仿真结果精确,可视化界面友好,方便用户进行详细的电路分析。
TARGET3001!: 提供基本的P-SPICE仿真功能,支持常见的电路仿真需求。虽然在某些高级功能上可能不如Altium Designer和PADS,但对于大部分应用场景已足够。
电磁场仿真
Altium Designer: 具备先进的电磁场仿真功能,能够模拟电路中的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性问题。这对于高频电路设计尤为重要,能够有效提高设计的可靠性和性能。
PADS: 也支持电磁场仿真,能够分析电路中的电磁场分布,帮助工程师优化电路布局,减少干扰,提高信号完整性。
TARGET3001!: 在电磁场仿真方面功能较为基础,但仍能够提供基本的电磁兼容性分析,满足一般设计需求。
多仿真信号支持
Altium Designer: 支持多个仿真信号的同时仿真,用户可以在同一仿真环境中模拟多种信号的交互,便于综合分析电路性能。
PADS: 同样支持多仿真信号的同时仿真,能够处理复杂的电路仿真需求,提供全面的仿真结果。
TARGET3001!: 多仿真信号支持功能较为完善,能够有效处理一般的多信号仿真任务。

文件导入导出
文件导入导出功能是EDA软件的兼容性和开放性的体现,决定了软件与其他工具和平台的互操作性。下面我们将详细对比三款软件在文件导入导出方面的表现。
Gerber文件生成
Altium Designer: 能够生成高质量的Gerber文件,用于PCB制造。这些文件包含了PCB的所有层信息,确保制造过程的准确性。
PADS: 在生成Gerber文件方面表现出色,支持详细的文件配置和检查,确保制造文件的精确无误。
TARGET3001!: 也能生成高质量Gerber文件,并且支持多种配置选项,适用于不同的制造需求。
钻孔文件输出
Altium Designer: 支持生成钻孔文件,包含了所有的钻孔位置信息,确保PCB制造中的精确钻孔操作。
PADS: 同样能够生成详细的钻孔文件,方便制造商准确地进行钻孔加工。
TARGET3001!: 在生成钻孔文件方面功能完备,能够满足各种PCB制造需求。
BOM表的生成
Altium Designer: 提供强大的BOM(物料清单)生成工具,支持自动生成详细的物料清单,包含元件名称、规格、数量、供应商信息等。
PADS: 同样具备优秀的BOM生成功能,支持自动生成和自定义BOM表。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设置,快速生成包含所有必要信息的BOM表。
TARGET3001!: 提供实用的BOM生成功能,能够自动生成详细的物料清单,包含元件信息和供应商数据。用户可以自定义BOM表的格式和内容,以满足不同项目的需求。
ODB++输出
Altium Designer: 提供全面的 ODB++ 输出功能,能够生成符合工业标准的制造数据文件。
PADS: 同样具备强大的 ODB++ 输出功能,确保设计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TARGET3001!: 提供基本但完备的 ODB++ 输出功能,能够生成符合标准的制造数据文件。
DXF文件导入导出
Altium Designer: 具备强大的DXF文件导入导出功能,用户可以轻松导入DXF格式的机械图纸,并将其用于PCB设计的参考。
PADS: 在DXF文件导入导出方面表现出色,提供了可靠的文件转换功能。
TARGET3001!: 提供完善的DXF文件导入导出功能,支持设计数据在不同工具间的无缝转换。
STEP文件导入导出
Altium Designer: 提供了完整的STEP文件导入导出功能,允许用户在3D CAD环境中无缝地与机械设计进行协作。
PADS: 同样支持STEP文件的导入导出,帮助用户在电子和机械设计之间进行高效的数据交换。
TARGET3001!: 具备STEP文件导入导出的功能,也支持在EDA工具和机械设计工具之间进行无缝数据交换。
多种格式文件导出
Altium Designer: 提供全面的多种格式文件导出功能,支持DXF、STEP、Gerber、ODB++等多种常见格式。
PADS: 在多种格式文件导出方面同样表现优异,支持包括DXF、STEP、Gerber、ODB++等多种格式。
TARGET3001!: 提供多种格式文件导出功能,支持DXF、STEP、Gerber、ODB++等常见格式,确保设计文件能够与其他EDA工具和制造流程无缝对接。

其他功能
除核心功能外,EDA软件的其他功能也很重要,下面我就带大家一起看看。
和其他EDA软件兼容
Altium Designer: 在与其他EDA软件的兼容性方面表现出色,支持多种文件格式的导入导出,确保设计文件能够在不同软件工具之间无缝转换。
PADS: 在兼容性方面同样表现优异,支持多种格式文件的导入导出,方便用户在不同EDA工具之间转换设计数据。
TARGET3001!: 在与其他EDA软件的兼容性方面表现相对较弱,但仍支持常见的格式文件导入导出,能够满足一般设计需求。尽管其兼容性不如Altium Designer和PADS全面,但TARGET3001!简洁的操作界面和基本的兼容功能,使得用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与其他设计工具的文件交换和协作。
商业用途
Altium Designer: 在商业用途方面表现出色,其全面的功能和强大的性能支持使其成为商业设计项目的不错选择。
PADS: 在商业用途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其功能齐全,性能强大,特别适合高性能项目和中大型企业。
TARGET3001!:在商业用途方面同样是可行的,其功能丰富,能满足中小型企业和低性能项目的需求。此外,其较低的学习曲线和成本,使其成为预算有限但需要稳定性能的企业的不二选择。
单机许可类型
Altium Designer: 提供灵活的单机许可类型,使得用户可以在独立工作站上使用全部功能。
PADS: 同样提供完善的单机许可类型,用户可以在单独的计算机上运行软件,享受完整的设计功能。
TARGET3001!: 也提供单机许可类型,适合在独立计算机上进行设计工作。其简单易用的许可管理系统,使得用户可以轻松激活和使用软件。
网络许可类型
Altium Designer: 提供灵活的网络许可类型,支持多用户通过服务器共享许可证,通过网络许可,企业可以根据需求灵活分配软件使用权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工作效率,但是一般需要多套起售,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小型企业。
PADS: 也支持网络许可类型,同样允许多个用户通过服务器共享许可证。这种许可方式非常适合中大型企业,可以提高团队协作效率,但也是需要多套起售。
TARGET3001!: 不支持网络许可类型,所有许可证均为单用户版本,但是由于其价格优惠,性价比高,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它。
全功能激活
Altium Designer: 不提供全功能激活,部分高级功能和服务需要额外付费。
PADS:也没有激活全部功能,一些高级功能和特性需要单独购买。
TARGET3001!: 的专业版提供全功能激活,用户购买后可以使用软件的全部功能,没有额外的付费要求。
插件和扩展
Altium Designer: 提供丰富的插件和扩展支持,用户可以根据项目需求添加各种额外工具和功能。其插件市场包含多种实用插件,从高级仿真工具到自动布线助手,极大地扩展了软件的功能性和适用性。
PADS: 也拥有强大的插件和扩展功能,支持用户添加多种第三方工具和扩展。其生态系统包括丰富的插件选项,涵盖从信号完整性分析到热分析等各个领域,帮助用户优化设计过程。
TARGET3001!: 在插件和扩展方面也表现出色,提供多种插件支持,帮助用户增强设计功能和效率。尽管其插件数量和复杂性可能不如Altium Designer和PADS,但其易用性和多样化选择使得TARGET3001!在低性能设计和初学者中广受欢迎。
逆向工程
Altium Designer: 不支持逆向工程功能。尽管其在正向设计和高级布线工具方面表现出色,但在从图像或成品电路板生成原理图和PCB设计图的需求上,Altium Designer 没有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
PADS: 也不具备逆向工程功能。对于需要从现有PCB或图像生成设计文件的用户,PADS 并没有内置的支持,这使得用户在需要逆向工程时可能需要寻找其他替代方案。
TARGET3001!: 支持逆向工程功能,这是其一个显著优势。用户可以通过导入图片生成相应的PCB和原理图,这在需要复制现有电路板设计或从成品PCB获取设计图时非常有用。该功能使得TARGET3001!在一些特殊应用场景下,如产品维护、复制或分析竞争对手产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其简便的操作和直观的界面使得逆向工程过程变得更加高效和容易。
MID功能
Altium Designer: 在2024年的最新版本中引入了MID功能,即模塑互联技术。这个功能允许用户在塑料外壳表面进行布局和走线,拓展了PCB设计的应用场景。
PADS: 不支持MID功能。尽管PADS在PCB设计和高速信号布线等方面表现出色,但在模塑互联技术领域尚未提供相关功能。
TARGET3001!: 拥有MID功能已经很多年了,提供了在塑料外壳表面进行布局和走线的能力。其成熟的MID功能使得设计师能够在三维空间中灵活地进行电路设计,提高了设计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用户体验
除核心功能和其他功能外,EDA软件的用户体验也显得尤为重要,我就带大家一起看看这三款软件的用户体验究竟如何。
功能丰富
Altium Designer: 在功能丰富性方面表现卓越,集成了全面的设计工具,涵盖从原理图设计、PCB布局到仿真和验证的全过程。
PADS: 同样提供了丰富的功能,满足从初学者到专业设计师的需求。其自动布线和高级布线工具如差分对和长度匹配,使得复杂设计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
TARGET3001!: 在功能丰富性方面也表现出色,尽管相对简单,但各项功能都是高效便捷的,其提供的功能也足以满足小型到中型项目的设计需求。
软件界面简洁高效
Altium Designer: 操作界面功能强大,但较为复杂,初学者可能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才能熟悉其界面布局和各种功能。
PADS: 操作界面同样功能丰富,但在界面简洁性和高效性方面表现一般。PADS提供了多种工具和设置选项,适用于复杂的设计需求,但其界面设计相对传统,学习曲线较陡,对初学者不友好。
TARGET3001!: 在界面简洁高效方面表现突出,其操作界面设计简洁明了,用户可以快速上手,轻松找到所需功能。TARGET3001!注重用户体验,减少了不必要的复杂选项,使得用户在进行设计时能够更加专注于实际操作。
用户界面定制
Altium Designer: 在用户界面定制方面表现突出,允许用户根据个人工作习惯和项目需求自定义界面布局。用户可以调整工具栏、窗口和面板的位置,并保存不同的布局方案以便快速切换。
PADS: 在用户界面定制方面也表现优异,支持用户根据需求调整和定制工作环境。用户可以自由安排工具栏和面板的位置,并创建和保存自定义布局。
TARGET3001!: 提供基本的用户界面定制功能,用户可以调整工具栏和窗口的位置以适应个人工作习惯。
一体化设计环境
Altium Designer: 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体化设计环境,将原理图设计、PCB设计和仿真集成在同一个平台上。
PADS: 并非一体化设计软件,其原理图设计、PCB设计和仿真需要在不同的软件模块中进行。
TARGET3001!: 也是一款一体化设计软件,将原理图设计、PCB设计和仿真集成在一个平台上。用户可以在同一个软件中完成所有设计步骤,确保设计流程的连续性和效率。
集成度
Altium Designer: 以其高集成度著称,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减少了由于不同工具之间数据传输带来的错误和不一致。
PADS: 同样具备高度集成的设计环境,它的集成度不仅体现在其强大的设计工具上,还包括其灵活的数据库管理和实时协作功能,提升了整体设计效率。
TARGET3001!: 尽管在一些高级功能上相对简单,但其集成度仍然很高,提供了从原理图到PCB设计、仿真和制造输出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且能满足大多数设计需求。
快速入门软件
Altium Designer: 虽然功能强大且适用于高端复杂设计,但由于其丰富的特性和复杂的操作界面,使得新用户在初次使用时需要较长的学习曲线。
PADS: 作为一款功能齐全的EDA工具,其专业性和复杂性使得新用户在初期上手时可能会遇到较大的挑战。
TARGET3001!: 以其简洁的操作界面和直观的设计流程,成为新手和初学者的理想选择。其用户友好的界面设计和简便的操作逻辑,使得工程师能够快速上手并开始设计项目。
支持软件二次开发
Altium Designer: 具备强大的二次开发支持,通过其开放的API和丰富的脚本编写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特定需求进行软件的二次开发。
PADS: 同样支持软件二次开发,提供丰富的API和脚本编写工具,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开发自定义应用和自动化解决方案。
TARGET3001!: 暂时不支持软件二次开发,这限制了用户根据具体需求对软件进行定制和扩展的能力。
性价比
Altium Designer: 作为一款中高端EDA软件,功能全面、性能强大,但其售价较高,使得其学习成本高,性价比相对较低。
PADS: 同样作为一款功能强大的EDA软件,提供了广泛的设计工具和高级功能,但其售价相对较高,不宜快速上手操作且性价比也不理想。
TARGET3001!: 在性价比方面表现突出,以其低廉的售价和简便易学的特点,赢得了用户的青睐。TARGET3001!的学习曲线较平缓,用户可以快速上手,降低了时间和培训成本。
生态社区
Altium Designer: 拥有活跃且庞大的生态社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支持。
PADS: 也拥有一个强大的生态社区,用户可以通过软件的官方论坛、知识库和培训资源获取支持。
TARGET3001!: 同样拥有生态社区,可以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和支持。用户可以通过官方论坛、用户手册和在线教程获取帮助。
云服务
Altium Designer:  提供全面的云服务,允许用户在互联网连接下访问和管理设计项目。其Altium 365平台使团队能够实时协作和共享设计文件,实现高效的远程工作。
PADS: 在云服务方面也表现出色,支持通过Mentor Cloud平台进行云端协作和项目管理。用户可以在云端存储和分享设计文件,实现团队成员之间的实时协作和反馈。
TARGET3001!: 暂时不支持云服务。虽然其在本地设计和管理方面功能齐全,但缺乏互联网云端协作和管理的能力。

综上所述,EDA软件是电子设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通过本文的对比分析,希望能够为广大工程师和设计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帮助他们在众多软件中找到最适合自己需求的工具,提高设计效率,保证设计质量。
在未来,随着EDA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这些软件将会推出更多创新功能,进一步提升设计能力和用户体验。用户在选择时应关注软件的更新动态和技术支持,以确保始终能够利用最先进的设计工具完成高质量的电子产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