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ZIT6使用stlink调试器,在keil中识别不到芯片

楼主(2024-08-02):
#21ic问答# 使用官方的GD32F470VIT6验证板,keil下使用STLINK是可以识别到芯片的,但是使用这边设计的板子,芯片为GD32F470VIT6,就识别不到芯片,原理图和pcb都对了一下,只接了3个引脚,PA13(SWDIO),PA14(SWCLK),以及(SWO),这三个调试的引脚,而且引脚也是对的,没接错,就是识别不到就很奇怪

网友A:
ST-Link固件版本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B:
Keil配置有误?

网友C:
可能是连接问题

网友D:
你使用的Keil版本是否支持GD32F4系列

网友E:
三个引脚?如果要是给VCC也接上呢?

网友F:
既然你说STlink能检测到MCU,那你们设计的电路是不是就不对了呢

网友G:
是不是芯片锁了,或者是芯片故障了呢?

网友H:
查查是否焊接的问题

网友I:
硬件连接问题,确保ST-Link调试器与GD32F470ZIT6芯片的调试接口(通常是SWD接口)正确连接。检查电源是否正常,确保芯片有稳定的电源供应。确认ST-Link调试器与计算机的USB连接正常

网友J:
我觉得可能会是ST-Link调试器的问题,再看看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ST-Link调试器是否被识别,并确保没有驱动冲突

网友K:
在Keil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设备(GD32F470ZIT6)检查调试设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ST-Link/V2或ST-Link/V3)。确认调试接口设置正确,通常是SWD模式

网友L:
检查芯片是否损坏或焊接不良。确认芯片的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M:
确保Keil软件版本与芯片和调试器兼容。尝试更新Keil和ST-Link的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N:
在某些操作系统上,可能需要管理员权限来访问调试接口。检查计算机的防火墙或安全软件是否阻止了调试器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