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使用MicroPython轻松玩转PSoC6

楼主(2024-08-02):
使用C语言进行编码、调试和测试,必须处理内存管理、指针、寄存器等细节,对于初学者来说,学习曲线较陡。MicroPython是一种专为微控制器设计的精简版Python编程语言。它提供了高层次的抽象,开发者可以专注于功能实现,而不是底层细节,开发速度快,代码简洁易懂。
下面我们介绍如何在PSoC6上搭建MicroPython环境,并介绍如何开发简单功能。
1.在PSoC6开发板上搭建MicroPython环境
请注意目前只支持以下开发板:
1.1 下载 mpy-psoc6.py脚本
PC上运行以下命令:

1.2 确认PC上已经安装了Python3.x的版本,并使用pip安装 requests
pip install requests
1.3 连接开发板,运行以下命令
python mpy-psoc6.py device-setup
以上步骤完成后,开发板上就在运行MicroPython环境了。
2. 在开发板上运行python命令及脚本
2.1 下载工具Arduino Lab for MicroPython
安装成功后打开Arduino,并通过”Connect”连接开发板:

连接成功后如下图:
2.2 直接运行命令 print(“Hello, PSoC6!”)查看结果
2.3 写一个简单的点灯的程序,并点击”RUN”按钮,会看到开发板上红灯亮
from machine import Signal, Pin
pin = Pin("P13_7", Pin.OUT) # LED pin forCY8CPROTO-062-4343W
led = Signal(pin, invert=True) # Onboard LED isactive low, hence invert=True
led.on()
2.4 python脚本传到开发板上并运行
点击”File Manager”按钮,将main.py(内容为步骤3.3中的点灯程序)传到开发板
传送成功就可以在左侧看到该文件:
如果该脚本名为main.py, 给开发板重新上电后,会自动运行该文件。
更多内容请参考:

楼主:
步骤1.1中的命令为:

网友A:
arduino和MicroPython是电子DIY爱好者的福音

网友B:
通过Arduino Lab for MicroPython的”File Manager“功能,可以轻松将编写好的main.py文件传送到开发板上

网友C:
MicroPython是一种专为微控制器设计的Python编程语言,它极大地简化了底层硬件操作,使得开发者可以更专注于功能实现而非细节处理

网友D:
在PSoC6开发板上搭建MicroPython环境并开发简单功能,可以显著提高开发效率,降低学习曲线的坡度。

网友E:
要在PSoC6开发板上搭建MicroPython环境,需要确保支持的开发板型号符合要求

网友F:
尽管MicroPython极大地简化了编程复杂度,但合理的异常处理和内存管理依然重要,尤其是在资源受限的微控制器环境中

网友G:
由于MicroPython高层次的抽象,熟悉Python语言的开发者可以快速上手,但对于追求极限性能的特定应用,了解底层硬件的特性和限制仍然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