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2844电源空载打嗝

楼主(2024-08-02):
求助,反激电源打嗝了,输出5v(10w)12v(30w)磁芯PQ26/20,芯片换成了常规的UC2844,目前空载打嗝,vcc-out-vcs采样波形见图。
波形图中:黄色vcc16-22v 紫色输出5v 绿色cs有1.2v的毛刺。

网友A:
那就是说之前用的不是2844?

网友A:
你这个示波器应该能存USB吧,把图存了再发吧

另外好好研读芯片手册,也许很快就可以找到问题了

网友B:
这个故障应该很容易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应该很容易解决的。。。。

故障现象已经解决,具体情况由同事搞定的,等回单位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