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gd32f303 串口DMA连续发0后,上位机接收的后续数据乱码,如何解决?

楼主(2024-08-02):
gd32f303 串口DMA发送数据,使用USART2,部分映射 Tx:C10, Rx:C11 ,波特率:1000000
发送数据  0x7F,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x00, 0x00, 0x80, 0x7F  时,串口助手接收数据0x0F前的正常,0x00, 0x00后数据乱码。
如果发送数据中没有连续2个及以上个0x00,串口助手接收数据显示正常,串口和DMA的配置应该没啥问题,奇怪的是只要连续发0,串口助手接收的后续数据会乱码。
有谁知道啥原因?感谢

网友A:
是哪个助手,换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助手,换掉它

vofa+、UartAssist、Jcom、SSCOM、纸飞机 都试过,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fa+、UartAssist、Jcom、SSCOM、纸飞机 都试过,都是一样的现象

有示波器的话最好看下波形.
没有的话就检查代码

网友B:
检查串口配置

网友C:
波特率不准?弄个“标准”的波特率

网友D:
串口硬件问题

网友E:
更换不同的串口助手软件

网友D:
检查USART的配置,特别是与DMA相关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