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模式下如何调试看门狗?

楼主(2024-08-03):
大家在调试GD32 MCU系统的时候,若开了看门狗外设,是否会碰到进入调试模式看门狗就会咬狗造成无法调试的问题?
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是将看门狗关闭,然后再进行调试,但这个时候看门狗外设就无法工作了,GD32 MCU的调试模块可支持调试模式下看门狗的工作,包括断点还有单步的时候暂停看门狗计数,进而不会造成调试模式下看门狗咬狗复位的现象。
寄存器上可以控制以下两个控制位,比如希望调试FWDGT独立看门狗,就可以将FWDGT_HOLD控制位置1,就可以在调试模式下,当内核停止时保持FWDGT计数器的时钟。
软件上相关配置可参考以下代码:
C
        dbg_periph_enable(DBG_FWDGT_HOLD);//打开独立看门狗调试模式
        dbg_periph_disable(DBG_FWDGT_HOLD);//关闭独立看门狗调试模式
另外,调试模块也可以支持定时器模块调试(定时器停止计数并进行调试)、IIC外设调试(SMBUS 保持状态并进行调试)和CAN外设调试(接收寄存器停止计数并进行调试)。
以上即为本期讲解,如有问题或建议,欢迎评论区讨论。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如果不进行配置 默认状态下看门狗是关闭的吗

网友B:
可以暂停看门狗计数,从而避免在调试过程中发生复位现象

网友C:
如何进入芯片的调试模式呢  这个是通过编译软件来实现的吗

网友D:
调试模式和正常的模式 会不会看门狗的表现会不一样呢

网友E:
如何确认有些复位并不是看门狗引起的呢

网友F:
一般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首先就得先把开启看门狗的地方屏蔽掉

网友G(2024-09-30):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进行配置 默认状态下看门狗是关闭的吗

默认应该是关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