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解一个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
想请教各位大佬,图中红色圈内的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为何是6,该怎么分析?

网友A(2024-08-05):
这是运放构成的差分放大器。(R13+R14)= (R25+R26);R11 = R22;运放差分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 Av = R22 / (R25+R26) = 12 / (1+1) = 6 .

网友B:
放大6倍

网友C:
必须注意:V+=1.25 —(1.25—VI-V)x 12/14

网友D:
电路图如下:分析放大倍数

1、虚短和虚断

2、不考虑直流分量(偏置1.25V)

R11 = 12 k℧

R13 = 1 k℧

R14 = 1 k℧

U = 0.1 V

Vpin3 = U·R11
R11 + R13 + R14 = 0.1 V·12 k℧
12 k℧ + 1 k℧ + 1 k℧ = 0.08571 V←

Vpin2 = Vpin3 = 0.08571 V

R22 = 12 k℧

R25 = 1 k℧

R26 = 1 k℧

Vpin1 = Vpin2
R25 + R26·(R22 + R25 + R26) = 0.08571 V
1 k℧ + 1 k℧·(12 k℧ + 1 k℧ + 1 k℧) = 0.6 V

考虑直流偏置

Vpin1_DCbias = Vpin1 + 1.25 V = 0.6 V + 1.25 V = 1.85 V

网友D:
这软件不错

就是没有符号计算

网友E:
NI Multisim 14.0  不想算  自己做个仿真

网友C:
       理论思维走一下:

     1: V- =(VO V-) x 2/12     (伏)
          V- =VO/7   (伏)
      2: V+=1.25 —(1.25—VI-V)x 12/14   (伏)
      3: V+ = V-
        VO =6 x VI-V + 1.25   (伏)
  输入信号(VI-V非“0”时,输出信号电压包含两项:第一项是输入信号电压(VI-V)的6 倍;第二项是常数项,且与“输入信号电压(VI-V)”无关。

     也就是,当出现输入信号时,输出电压总是包含了“6 倍”的“输入信号电压”。

网友F:
这软件看起来好用

网友G(2024-11-01):
基尔霍夫定律陪你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