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 GD32F407 怎么配置定时器发出来PWM,单次触发模式

楼主(2024-08-03):
想问下 GD32F407VE 怎么配置定时器发出来PWM,单次触发模式,就是每次发出来固定数量的方波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ch0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 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ch1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 GPIO_PIN_11);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ch2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 GPIO_PIN_13);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1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ch3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 GPIO_PIN_14);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1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4);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timer_internal_clock_config(TIMER0);

         /* 定时器0 配置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67;     // 预分频器配置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 边沿对齐模式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               // 溢出值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 向上计数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 &timer_initpara);   // 定时器0 初始化

    //PWM输出配置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LOW;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LOW;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ounter_value_config(TIMER0, 0);

        /* 对PWM模式中的通道0 进行配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ocintpara);
    /* 通道0 的占空比设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499);// 50%占空比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对PWM模式中的通道1 进行配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 TIMER_CH_1, &timer_ocintpara);
    /* 通道1 的占空比设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 TIMER_CH_1, 499);// 50%占空比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 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对PWM模式中的通道2 进行配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TIMER_CH_2, &timer_ocintpara);
    /* 通道2 的占空比设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 TIMER_CH_2, 499);// 50%占空比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CH_2,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 TIMER_CH_2,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对PWM模式中的通道3 进行配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 TIMER_CH_3, &timer_ocintpara);
    /* 通道3 的占空比设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 TIMER_CH_3, 499);// 50%占空比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CH_3,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 TIMER_CH_3,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single_pulse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SP_MODE_SING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0);
timer_autoreload_value_config(TIMER0, cycle);
        timer_repetition_value_config(TIMER0, pulse_num);
        timer_prescaler_config(TIMER0, psc, TIMER_PSC_RELOAD_NOW);

        /* 通道0 的占空比设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ch0_duty);// 50%占空比
        /* 通道1 的占空比设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 TIMER_CH_1, ch1_duty);// 50%占空比
        /* 通道2 的占空比设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 TIMER_CH_2, ch2_duty);// 50%占空比
        /* 通道3 的占空比设置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 TIMER_CH_3, ch3_duty);// 50%占空比

        timer_single_pulse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SP_MODE_SINGLE);

    timer_enable(TIMER0);   // 使能定时器0
程序配置如上,不能发出波形

网友A:
参考GD32F407的参考手册和库函数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