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和x86-64比如何

楼主(2024-08-04):
RISC-V和x86-64比如何

网友A:
这就看你要比哪方面的性能了,我感觉x86-64的框架或许更胜一筹。

网友B:
还是根据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C:
其实不同架构之间可比性不高,建议还是结合自己的项目匹配需求适合的MCU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