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指令集是什么,能和CPU相比吗

楼主(2024-08-08):
RISC-V指令集是什么,能和CPU相比吗

网友A:
CPU?CPU是一个统称,应该要说和哪个内核对比。

网友B:
RISC-V架构的MCU或者其他的多核的cpu,可以找相关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C:
其实对于任何MCU或者CPU架构是一个不同的地方,设计底层依托架构整体还是结合需求进行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