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无感FOC,电流波形异常,如何调整?

楼主(2024-08-03):
新入手LINKO,跑无感FOC,采样到的电流波形很奇怪,请教各位大佬如何**:

代码:基于官网《LKS03x_FOC_SensorlessSDK_V3p55》修改
MCU:LKS32MC034FLF6Q8B
电流采样拓扑:单电阻1mohms
供电电压:24V
PWM频率:16KHz

几个关键宏:

#define DEADTIME_NS                    ((u16)1000)       /* 死区时间 */
#define DEADTIME                       (u16)(((unsigned long long)PWM_MCLK * (unsigned long long)DEADTIME_NS)/1000000000uL)

#define DEADTIMECOMPVOLTAGE            (u16)(DEADTIME_NS/(1000000000.0/PWM_FREQ)*MAX_MODULE_VALUE)

/* ------------------------------单电阻采样时间设置--------------------------- */
#if (CURRENT_SAMPLE_TYPE == CURRENT_SAMPLE_1SHUNT)
#define ADC_COV_TIME                   (880)  /* 预留的ADC转换时间,单位:500ns--800ns*/
#define SAMP_STABLE_TIME_1SHUNT        (800) /* 单电阻采样,信号稳定时间设置| 单位 1000nS--2500ns */

程序如附附件,电流波形如附图。

current waveform

current waveform

source code

网友A:
1.看一下system_init时 单电阻电流偏置读取是否正确
2.在svpwm模式下,看看采样的电流是否怎样的
3.换块已经用过板子说一下,确保硬件设计没问题
4.adc转换时间,等待电流稳定时间 调大一些

网友B:
硬件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开发板?

网友C:
硬件问题。电路设计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一下system_init时 单电阻电流偏置读取是否正确
2.在svpwm模式下,看看采样的电流是否怎样的
3.换块已 ...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偏置电压采样的有误差,就会导致0往下这里会有个死区,实际电流又很小,这个死区就就得很显示,对偏置做一下修正就好了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开发板?

自己做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问题。电路设计没搞好

是因为偏置电压采样的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