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水壶在烧水时温度显示乱跳,这问题怎么修?

楼主(2024-08-04):
家里的烧水壶坏了, 烧水时这实时温度显示的数字会乱跳(如99度时会跳到80多度重新升温, 升到90可能又会掉下来, 就这样来回乱跳), 这时蜂鸣器也一直"嘀、嘀"鸣叫, 问题开始时是断下电再上电就正常了, 但现在是怎么断电都没有用了,   这种问题有谁修过?  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楼主:

这是烧水壶的图片

网友A:
可能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

网友B:
先把主板先用热风枪吹一遍在说

网友C:
主板拆开拍个照片看看,传感器用表和电烙铁测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烧水壶的图片

可以吧

网友E:
也可能是供电的问题,一般是阻容降压,着重看一下X电容的容值,和电阻是否有问题,传感器测一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F:
查查温度传感器有没问题

网友G:
修比买个新的贵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烧水壶的图片

线路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比买个新的贵

能自己修好的话, 我觉得还是划得来的

网友H:
你的电路板上有一个电解电容,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换上一个一样的电容就好了。[em:5:][em:5:][em:5:][em:5:][em:5:][em:5:]

网友E:
先测一下,供电是不是5.0V,如果偏低,4.5V一下则要更换一下黄色的X电容,可以换一个电压高点的,容量稍大的,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可能楼主连万用表都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能楼主连万用表都没。

哈哈,小看人

网友J:

换滤波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K:

建议更换淡黄色板子的那个黑皮的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L:
是不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