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周分享】改造蓝牙小车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原版蓝牙小车是三轮的,前驱两轮并转向,后边万向轮。孩子有个小车,往后拉动小车后给车内的发条上弦,送手后,释放发条向前行驶三五米。

玩具小车中的发条装置是一种将弹性势能转化为机械能的组件,其工作原理是物理学的杠杆原理和机械装置设计之中。发条装置主要由一卷紧的金属条组成,这个金属条在放松时释放所存储的能量,由此产生动力驱动小车运动。发条的运作基于杠杆力矩原理,即当发条被上满时,它拥有最大的力矩,从而在初始阶段可以输出较小的力量;随着能量逐渐释放,发条松开,其力矩减小,产生的动力也相应减小,这一变化影响着玩具小车的运行速度。

发条的设计与材料选择对其性能有着直接的影响。现代冶金技术的进步允许制造更优质的金属元素,用来制作主发条,改善了金属的弹性和耐疲劳程度,这有助于稳定发条的输出力矩。也可能通过打磨光滑的发条盒内壁以减小发条释放阻力,或降低摆频来延长动力,以获得更加稳定有力的动力输出。

在日常生活中,除了玩具小车,发条原理还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如机械钟表和某些类型的自动设备。例如,在机械表中,发条的逐渐松弛过程为表针的运动提供稳定的能量输出。这种能量的缓慢而稳定的释放,确保了表的精确度和持久运行。科技和新材料的进步,发条技术也在提高。未来,发条技术可能在微型机器、智能设备等领域找到新的应用。

发条滑行小车的核心在于其发条动力系统。当发条被上紧时,它储存了能量,这些能量随后被释放,推动小车前进。发条实际上是一种金属条,卷紧后具备潜在的弹性势能,当松开时,这种势能转化为动能。当发条的能量耗尽时,小车会自动切换到滑行模式。此时后轴通过一个浮动小齿轮与弹簧马达断开连接,允许小车在无动力的情况下继续滑行。
塑料齿轮,作为一种在机械传动系统中广泛应用的部件,凭借其独特的性能和成本优势,越来越多地替代传统的金属齿轮。这些齿轮通过注塑成型等方式制造,能够大规模生产,从而满足各种机械系统的需求。尼龙具有良好的强度和刚度,它不仅耐寒而且耐腐蚀,适用于多变的环境条件。尼龙齿轮在低温环境下仍能保持良好的机械性能,使其成为户外或低温应用的理想选择。

加装直流小电机和齿轮,用热熔胶固定

热熔胶是一种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具有可塑性的粘合剂,其物理状态随温度改变而改变,但化学特性保持不变。这种胶黏剂由于便于包装运输和高效粘结等优势而被广泛应用。热熔胶的成分主要包括树脂、增粘剂、粘度调节剂和抗氧剂。其中,树脂通常是乙烯与醋酸乙烯共聚物,决定了胶水的基本性能。增粘剂用于提高胶体的流动性和对被粘物的润湿性,而粘度调节剂则用来调节胶体的凝固速度。抗氧剂则防止胶体在高温下氧化分解。

直流电机用作电动机运行时,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内部由的定子和转子两大组成部分。定子产生磁场,由主磁极、换向极、端盖、轴承和电刷装置等组成,而转子在电机运行时转动,产生电磁转矩和感应电动势,是能量转换的关键部分。
因为车内空间有限,只加入单片机,蓝牙模块,电机驱动器直接接线并连接单片机。

蓝牙模块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如手机、蓝牙耳机、音箱、手环、扫地机器人等。在智能家居、智能小车、四轴飞行器等领域,也有蓝牙模块的应用。它通过串口与单片机进行通信,实现数据的传输和控制功能。通常蓝牙模块在工作频段、通信距离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蓝牙模块作为无线通信的重要工具,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便利性。

51单片机最小系统是其能够正常运行所需的最基本电路,有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主要包括1.电源为系统提供能量,通常主流的51单片机需要5V的供电。40脚的单片机第40号引脚接+5V电压(也称为VCC或VDD),而第20引脚接GND,电源负极。2.晶振为系统提供基准时钟信号,是系统时序正常运作的关键。对于40脚的单片机,第18引脚和第19引脚接晶振,常见频率为11.0592MHz,包括两个30pF的电容,使晶振起振并维持振荡信号稳定。3.复位电路确保系统可以在异常状态后重启,分为外部RST复位、软件复位、上电复位/掉电复位和看门狗复位几种形式。外部RST复位通过在RST引脚施加一定宽度的高电平脉冲实现复位。软件复位则通过操作特殊功能寄存器实现系统软复位。上电复位保证单片机从一个固定状态开始运行。看门狗复位是一种防故障机制,在系统受到干扰时自动复位。

蓝色小车改装成蓝牙小车。小车壳装不上了

偷个懒用移动电源给单片机系统供电

手机成功连接小车蓝牙

运动正常,只能前进后退,不能转向。哈哈

网友A(点评):
动手实践,将儿童回力小车改为电动无线小车,增加可玩性。根据养娃经验,热熔胶可取性有待商榷,小孩子深得大力出奇迹的精髓,实际使用寿命就得看孩子的爱惜程度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板

网友B(2024-08-06):
路过,看着很高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看着很高级的样子

绝对高级

网友C: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必须全啊,少一个也不行

网友C:
从小爱科学,动手益大脑

网友D:
这个改造估计别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会喜欢。就是壳装不上了挺无语的,哈哈哈,这也不好去3D打印一个吧?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以前带小孩子玩的时候发现的。可以使用黏土,有板子的那面你放上塑料隔离一下捏一个外面,捏好之后从塑料那分开把捏好的黏土(无需晾干)直接浸泡在小苏打水里面,几秒钟就可以,你想多泡一会儿也没关系,都可以,你会获得一个软塑料一样的壳,边缘稍微用胶粘上就行了,自己随便DIY,会很帅,期待你去试试。

网友D:
换四个大点的轱辘,用我说的方法搞出来一个外壳。,肯定可以。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