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单片机控制FT245读写失败原因

楼主(2024-08-04):
研发中用到FT245BL, VCP驱动正常安装,可以识别端口号,但是FT245供电后TXE#的电位有时为高,有时为低。通过C代码给 FT245传入数据总是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根据数据手册写了一个简单数据写入函数

void FT245_Write_Data(uint8_t  Wr_data)//单片机给FIFO传入把数据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FT245_WR_PORT,FT245_TXE)==0)
{
    GPIO_Write(FT245_WR_PORT,Wr_data);
    WR_ON; WR_OFF;  systick_Dealy_us(50);
}
}

问题是TXE没有置 1,等于数据没有写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引脚分配冲突?

网友C:
驱动和固件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受到电磁干扰

网友E:
检查STM32单片机固件中是否存在bug,特别是与FT245通信相关的部分。

网友F:
STM32单片机坏了?

网友G:
检查 TXE# 信号线是否有噪声或干扰。确保信号线短且布局良好,避免与其他高频信号交叉。

网友G:
确保 FT245BL 的供电稳定,并使用适当的去耦电容来滤除噪声。

网友G:
确保你配置的 GPIO 引脚(例如 FT245_WR_PORT 和 FT245_TXE)与 FT245BL 的引脚匹配,并且配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