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BMS电池管理系统整体框架

楼主(2024-08-05):
1、BMS电池管理系统的框架大致如下

BMS核心功能:保护电池

这个核心功能的实现:数据采集的为故障管理提供依据,通过不同的保护策略实现保护功能

形象**:BMS是个大房子,需要保护它范围内的安全,所以它需要做以下事情:

1.实时的进行监控获取数据,得到它范围内的情况信息

2.信息传递需要一定的方法,从而引申出各种通讯手段

3.获得准确的信息之后就由BMS思考如何处理,下发执行命令

4.执行命令由执行部件去执行,一般为继电器,MOS、分励器件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kingboj/article/details/133818146

网友A:
中颖有BMS管理应用芯片吗?

网友B:
电动车里面应该都有这个吧

楼主:
系统可以实现单体电池间的能量均衡,使电池组中各电池达到均衡一致的状态

网友C:
这个系统主要负责管理和监控动力电池的中枢工作

网友D:
BMS主要包括电池物理参数的实时监测、电池状态估计、在线诊断与预警、充放电与预充控制均衡管理以及热管理等

网友E:
可以控制锂电池过热或过充电导致的热失控、破裂甚至爆炸风险

网友F:
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动力电池组的工作状态,防止过充电或过放电现象

网友G:
系统可以实现通讯组网功能,提高整组电池运行的可靠性和高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