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鼠标键盘这类设备的延时由什么决定

楼主(2024-08-05):
在游戏场景时,鼠标和键盘的延时越低越好,这个延时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A:
最低延时由协议决定,USB全速设备最小每1ms传输一帧;USB高速设备最小每125us传输一帧。

网友B:
机械键盘的按键到触发的时间,即按压键帽到轴体下探激发触点接触后到键盘发送出信号的时间,可以极大地影响延迟

网友C(2024-09-13):
硬件的状态,如CPU和内存的负载情况,也会直接影响输入设备的响应时间

网友D:
鼠标和键盘这类设备的延时主要由设备自身的响应时间、系统的处理能力以及与计算机的数据传输速率决定

网友E:
系统处理能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按键信息传输到计算机时,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需要立即处理这些输入信号

网友F:
选择适合自己使用需求的设备,并在使用环境中进行合理调优,可以有效降低延迟,提升使用体验

网友G:
键盘和鼠标通常通过USB或无线连接传输数据,其接口和连接方式会影响数据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