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 43/48 ESC EEPROM configuration checksum disable for debugging purpose

楼主(2024-08-05):
ESC EEPROM 配置区,为方便调式,可将checksum改为0x88A4暂时关闭checksum功能

网友A:
都有哪些工具可以对XMC 43/48 ESC进行配置呢

网友B:
在EEPROM设置中,查找一个名为"Checksum"、"CRC"或类似的选项。这个选项可能位于"Configuration"、"Settings"或其他类似的子菜单下。

网友C:
将"Checksum"选项设置为"Disabled"或"Off"。这将禁用EEPROM配置的校验和功能

网友D:
禁用EEPROM配置校验和可能会导致数据损坏或不一致性的风险

网友E:
一般来说完成调试后我们需要重新启用校验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