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60.00元(功能说明)
[MM32生态] 基于MM32实现的通用段码液晶显示屏程序架构

楼主(2024-08-0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概述
从之前分享的《解析SLCD例程设计思路,加速终端产品应用开发》一文中得到启发,在产品功能需求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评估MM32L0130这个集成了SLCD段码液晶显示屏驱动的系列MCU;但对于功能简单,对芯片成本要求又比较高时,选择分立器件或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MM32推出的高性价比的MCU如MM32G0001系列,超值系列的MM32F0010\MM32F0020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结合当前SLCD显示驱动芯片的价格优势,整体成本可以做到1块钱以内。市面主比较应用的SLCD驱动芯片品牌有合泰的、深圳天微、无锡中微的等等,客户可以依据自己的功能需要,选择性价高的驱动芯片型号。

针对不同厂家的SLCD段码液晶显示屏的驱动芯片,其控制原理及接线方式都大同小异;为了方便程序移植、实现方便,我们基于MM32上面介绍到的3款芯片实现了一个通用的段码液晶显示屏程序架构,下面我们一起来详细的讲解一下。

2、硬件设计
2.1.基于MM32G0001的SLCD原理图

2.2.基于MM32F0010的SLCD原理图

2.3.基于MM32F0020的SLCD原理图

3.硬件实物

4.程序架构

5.程序实现(以MM32F0010为例)
5.1.SLCD驱动程序设计
#ifndef __SLCD_DRIVER_H
#define __SLCD_DRIVER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hal_conf.h"

#define SLCD_DRIVER_COM         (4)
#define SLCD_DRIVER_SEG         (32)

#define SLCD_DRIVER_CS_RCC      RCC_AHBENR_GPIOA
#define SLCD_DRIVER_CS_GPIO     GPIOA
#define SLCD_DRIVER_CS_PIN      GPIO_Pin_7

#define SLCD_DRIVER_WR_RCC      RCC_AHBENR_GPIOA
#define SLCD_DRIVER_WR_GPIO     GPIOA
#define SLCD_DRIVER_WR_PIN      GPIO_Pin_5

#define SLCD_DRIVER_DATA_RCC    RCC_AHBENR_GPIOA
#define SLCD_DRIVER_DATA_GPIO   GPIOA
#define SLCD_DRIVER_DATA_PIN    GPIO_Pin_4

#define SLCD_DRIVER_CS_H()      GPIO_WriteBit(SLCD_DRIVER_CS_GPIO, SLCD_DRIVER_CS_PIN, Bit_SET)
#define SLCD_DRIVER_CS_L()      GPIO_WriteBit(SLCD_DRIVER_CS_GPIO, SLCD_DRIVER_CS_PIN, Bit_RESET)

#define SLCD_DRIVER_WR_H()      GPIO_WriteBit(SLCD_DRIVER_WR_GPIO, SLCD_DRIVER_WR_PIN, Bit_SET)
#define SLCD_DRIVER_WR_L()      GPIO_WriteBit(SLCD_DRIVER_WR_GPIO, SLCD_DRIVER_WR_PIN, Bit_RESET)

#define SLCD_DRIVER_DATA_H()    GPIO_WriteBit(SLCD_DRIVER_DATA_GPIO, SLCD_DRIVER_DATA_PIN, Bit_SET)
#define SLCD_DRIVER_DATA_L()    GPIO_WriteBit(SLCD_DRIVER_DATA_GPIO, SLCD_DRIVER_DATA_PIN, Bit_RESET)

void SLCD_DRIVER_UpdateRAM(void);
void SLCD_DRIVER_ModifyRAM(uint8_t COMn, uint8_t SEGn, uint8_t State);
void SLCD_DRIVER_Fill(uint8_t Data);
void SLCD_DRIVER_Init(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include "slcd_driver.h"

uint8_t SLCD_DRIVER_RAM[SLCD_DRIVER_SEG];

void SLCD_DRIVER_InitGPIO(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CS */
    RCC_AHBPeriphClockCmd(SLCD_DRIVER_CS_RCC,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LCD_DRIVER_CS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LCD_DRIVER_CS_GPIO, &GPIO_InitStruct);

    GPIO_WriteBit(SLCD_DRIVER_CS_GPIO, SLCD_DRIVER_CS_PIN, Bit_SET);

    /* WR */
    RCC_AHBPeriphClockCmd(SLCD_DRIVER_WR_RCC,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LCD_DRIVER_WR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LCD_DRIVER_WR_GPIO, &GPIO_InitStruct);

    GPIO_WriteBit(SLCD_DRIVER_WR_GPIO, SLCD_DRIVER_WR_PIN, Bit_SET);

    /* DATA */
    RCC_AHBPeriphClockCmd(SLCD_DRIVER_DATA_RCC,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LCD_DRIVER_DATA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LCD_DRIVER_DATA_GPIO, &GPIO_InitStruct);

    GPIO_WriteBit(SLCD_DRIVER_DATA_GPIO, SLCD_DRIVER_DATA_PIN, Bit_SET);
}

void SLCD_DRIVER_Write(uint16_t Data, uint8_t Bits)
{
    SLCD_DRIVER_CS_L();                /* CS--->L */

    for (uint8_t i = 0; i < Bits; i++)
    {
        SLCD_DRIVER_WR_L();            /* WR--->L */

        if ((Data << i) & 0x8000)
        {
            SLCD_DRIVER_DATA_H();      /* DATA->H */
        }
        else
        {
            SLCD_DRIVER_DATA_L();      /* DATA->L */
        }

        SLCD_DRIVER_WR_H();            /* WR--->H */
    }

    SLCD_DRIVER_CS_H();                /* CS--->H */
}

void SLCD_DRIVER_UpdateRAM(void)
{
    uint16_t Data = 0;

    for (uint8_t i = 0; i < SLCD_DRIVER_SEG; i++)
    {
        /*Write RAM : 101 a5a4a3a2a1a0 d0d1d2d3*/
        Data   = 0x05;
        Data <<= 0x06;

        Data  |= (i & 0x3F);
        Data <<= 0x04;

        Data  |= (SLCD_DRIVER_RAM[i] & 0x0F);
        Data <<= 0x03;

        SLCD_DRIVER_Write(Data, 0x0D);
    }
}

void SLCD_DRIVER_ModifyRAM(uint8_t COMn, uint8_t SEGn, uint8_t State)
{
    if (State)
    {
        SLCD_DRIVER_RAM[SEGn] |=  (0x01 << COMn);
    }
    else
    {
        SLCD_DRIVER_RAM[SEGn] &= ~(0x01 << COMn);
    }
}

void SLCD_DRIVER_Fill(uint8_t Data)
{
    memset(SLCD_DRIVER_RAM, Data, sizeof(SLCD_DRIVER_RAM));

    SLCD_DRIVER_UpdateRAM();
}

void SLCD_DRIVER_Init(void)
{
    SLCD_DRIVER_InitGPIO();

    memset(SLCD_DRIVER_RAM, 0, sizeof(SLCD_DRIVER_RAM));

    SLCD_DRIVER_Write(0x8020 /*0b 1000 0000 0010 0000*/, 0x0C); // SYS_EN
    SLCD_DRIVER_Write(0x8060 /*0b 1000 0000 0110 0000*/, 0x0C); // LCD_ON
    SLCD_DRIVER_Write(0x8300 /*0b 1000 0011 0000 0000*/, 0x0C); // RC256K
    SLCD_DRIVER_Write(0x8520 /*0b 1000 0101 0010 0000*/, 0x0C); // BIAS 1/3
    SLCD_DRIVER_Write(0x9C60 /*0b 1001 1100 0110 0000*/, 0x0C); // NORMAL

    SLCD_DRIVER_UpdateRAM();
}

5.2.SLCD共用函数设计
#ifndef __SLCD_H
#define __SLCD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struct
{
    char    ch;             /*字符索引*/
    uint8_t Segment[8];     /*字符对应的段编码*/
} SLCD_8SEG_TypeDef;

#define SLCD_8SEG_NUM       (38)

int SLCD_Search8Segment(const char   ch, uint8_t *Segment);
int SLCD_SearchCOMnSEGn(const char *str, uint8_t *COMn, uint8_t *SEGn);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include "slcd.h"
#include "slcd_driver.h"

const SLCD_8SEG_TypeDef SLCD_8SEG_Table[SLCD_8SEG_NUM] =
{
    {' ',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0, 0}},
    {'1', {0, 1, 1, 0, 0, 0, 0, 0}},
    {'2', {1, 1, 0, 1, 1, 0, 1, 0}},
    {'3', {1, 1, 1, 1, 0, 0, 1, 0}},
    {'4', {0, 1, 1, 0, 0, 1, 1, 0}},
    {'5', {1, 0, 1, 1, 0, 1, 1, 0}},
    {'6', {1, 0, 1, 1, 1, 1, 1, 0}},
    {'7', {1, 1, 1, 0, 0, 0, 0, 0}},
    {'8', {1, 1, 1, 1, 1, 1, 1, 0}},
    {'9', {1, 1, 1, 1, 0, 1, 1, 0}},
    {'A', {1, 1, 1, 0, 1, 1, 1, 0}},
    {'b', {0, 0, 1, 1, 1, 1, 1, 0}},
    {'c', {0, 0, 0, 1, 1, 0, 1, 0}},
    {'C', {1, 0, 0, 1, 1, 1, 0, 0}},
    {'d', {0, 1, 1, 1, 1, 0, 1, 0}},
    {'E', {1, 0, 0, 1, 1, 1, 1, 0}},
    {'F', {1, 0, 0, 0, 1, 1, 1, 0}},
    {'g', {1, 1, 1, 1, 0, 1, 1, 0}},
    {'H', {0, 1, 1, 0, 1, 1, 1, 0}},
    {'h', {0, 0, 1, 0, 1, 1, 1, 0}},
    {'i', {0, 0, 1, 0, 0, 0, 0, 0}},
    {'I', {0, 0, 0, 0, 1, 1, 0, 0}},
    {'J', {0, 1, 1, 1, 1, 0, 0, 0}},
    {'l', {0, 0, 0, 0, 1, 1, 0, 0}},
    {'L', {0, 0, 0, 1, 1, 1, 0, 0}},
    {'n', {0, 0, 1, 0, 1, 0, 1, 0}},
    {'o', {0, 0, 1, 1, 1, 0, 1, 0}},
    {'O', {1, 1, 1, 1, 1, 1, 0, 0}},
    {'P', {1, 1, 0, 0, 1, 1, 1, 0}},
    {'q', {1, 1, 1, 0, 0, 1, 1, 0}},
    {'r', {0, 0, 0, 0, 1, 0, 1, 0}},
    {'S', {1, 0, 1, 1, 0, 1, 1, 0}},
    {'t', {0, 0, 0, 1, 1, 1, 1, 0}},
    {'u', {0, 0, 1, 1, 1, 0, 0, 0}},
    {'U', {0, 1, 1, 1, 1, 1, 0, 0}},
    {'y', {0, 1, 1, 1, 0, 1, 1, 0}},
    {'-', {0, 0, 0, 0, 0, 0, 1, 0}},
};

int SLCD_Search8Segment(const char ch, uint8_t *Segment)
{
    uint8_t i = 0, j = 0;

    for (i = 0; i < SLCD_8SEG_NUM; i++)
    {
        if (SLCD_8SEG_Table[i].ch == ch)
        {
            for (j = 0; j < 8; j++)
            {
                Segment[j] = SLCD_8SEG_Table[i].Segment[j];
            }

            return (i);
        }
    }

    return (-1);
}

const char SLCD_TruthTable[SLCD_DRIVER_COM][SLCD_DRIVER_SEG][5] =
{
    {"L4  ","W2  ","W1  ","4A  ","4F  ","3A  ","3F  ","2A  ","1F  ","1A  ","2F  ","5D  ","DP5 ","6D  ","DP6 ","7D  ","DP7 ","S1  ","S8  ","8D  ","DP8 ","9D  ","DP9 ","10D ","S9  ","    ","    ","    ","    ","    ","    ","    "},
    {"L3  ","W3  ","T1  ","4B  ","4G  ","3B  ","3G  ","2B  ","1G  ","1B  ","2G  ","5E  ","5C  ","6E  ","6C  ","7E  ","7C  ","S2  ","S7  ","8E  ","8C  ","9E  ","9C  ","10E ","10C ","    ","    ","    ","    ","    ","    ","    "},
    {"L2  ","W4  ","COL3","4C  ","4E  ","3C  ","3E  ","2C  ","1E  ","1C  ","2E  ","5G  ","5B  ","6G  ","6B  ","7G  ","7B  ","S3  ","S6  ","8G  ","8B  ","9G  ","9B  ","10G ","10B ","    ","    ","    ","    ","    ","    ","    "},
    {"L1  ","W5  ","COL2","COL1","4D  ","DP3 ","3D  ","DP2 ","1D  ","DP1 ","2D  ","5F  ","5A  ","6F  ","6A  ","7F  ","7A  ","S4  ","S5  ","8F  ","8A  ","9F  ","9A  ","10F ","10A ","    ","    ","    ","    ","    ","    ","    "},
};

int SLCD_SearchCOMnSEGn(const char *str, uint8_t *COMn, uint8_t *SEGn)
{
    uint8_t i = 0, j = 0;

    for (i = 0; i < SLCD_DRIVER_COM; i++)
    {
        for (j = 0; j < SLCD_DRIVER_SEG; j++)
        {
            if (strcmp(str, SLCD_TruthTable[i][j]) == 0)
            {
                *COMn = i;
                *SEGn = j;

                return (0);
            }
        }
    }

    *COMn = 0xFF;
    *SEGn = 0xFF;

    return (-1);
}

5.3.SLCD API功能设计
#ifndef __SLCD_API_H
#define __SLCD_API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dint.h>

void SLCD_DisplayDigit(uint8_t Index, char ch);
void SLCD_DisplayPoint(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void SLCD_DisplayCOL(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void SLCD_DisplayW(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void SLCD_DisplayL(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void SLCD_DisplayS(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void SLCD_DisplayT(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void SLCD_DisplayALL(void);
void SLCD_DisplayCLR(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include "slcd_api.h"
#include "slcd.h"
#include "slcd_driver.h"

const char DigitTable[10][7][5] =
{
    {"1A  ", "1B  ", "1C  ", "1D  ", "1E  ", "1F  ", "1G  "},
    {"2A  ", "2B  ", "2C  ", "2D  ", "2E  ", "2F  ", "2G  "},
    {"3A  ", "3B  ", "3C  ", "3D  ", "3E  ", "3F  ", "3G  "},
    {"4A  ", "4B  ", "4C  ", "4D  ", "4E  ", "4F  ", "4G  "},
    {"5A  ", "5B  ", "5C  ", "5D  ", "5E  ", "5F  ", "5G  "},
    {"6A  ", "6B  ", "6C  ", "6D  ", "6E  ", "6F  ", "6G  "},
    {"7A  ", "7B  ", "7C  ", "7D  ", "7E  ", "7F  ", "7G  "},
    {"8A  ", "8B  ", "8C  ", "8D  ", "8E  ", "8F  ", "8G  "},
    {"9A  ", "9B  ", "9C  ", "9D  ", "9E  ", "9F  ", "9G  "},
    {"10A ", "10B ", "10C ", "10D ", "10E ", "10F ", "10G "}
};

void SLCD_DisplayDigit(uint8_t Index, char ch)
{
    uint8_t i = 0,  Segment[8];
    uint8_t COMn = 0, SEGn = 0;

    if ((Index >= 1) && (Index <= 10))
    {
        Index--;

        if (SLCD_Search8Segment(ch, Segment) != -1)
        {
            for (i = 0; i < 7; i++)
            {
                if (SLCD_SearchCOMnSEGn(DigitTable[Index][i], &COMn, &SEGn) != -1)
                {
                    SLCD_DRIVER_ModifyRAM(COMn, SEGn, Segment[i]);
                }
            }

            SLCD_DRIVER_UpdateRAM();
        }
    }
}

const char DP_Table[9][5] =
{
    "DP1 ", "DP2 ", "DP3 ", "DP4 ","DP5 ","DP6 ","DP7 ","DP8 ","DP9 "
};

void SLCD_DisplayPoint(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
    uint8_t COMn = 0, SEGn = 0;

    if ((Index >= 1) && (Index <= 9))
    {
        Index--;

        if (SLCD_SearchCOMnSEGn(DP_Table[Index], &COMn, &SEGn) != -1)
        {
            SLCD_DRIVER_ModifyRAM(COMn, SEGn, State);
        }

        SLCD_DRIVER_UpdateRAM();
    }
}

const char COL_Table[3][5] =
{
    "COL1", "COL2", "COL3"
};

void SLCD_DisplayCOL(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
    uint8_t COMn = 0, SEGn = 0;

    if ((Index >= 1) && (Index <= 3))
    {
        Index--;

        if (SLCD_SearchCOMnSEGn(COL_Table[Index], &COMn, &SEGn) != -1)
        {
            SLCD_DRIVER_ModifyRAM(COMn, SEGn, State);
        }

        SLCD_DRIVER_UpdateRAM();
    }
}

const char W_Table[5][5] =
{
    "W1  ", "W2  ", "W3  ", "W4  ", "W5  "
};

void SLCD_DisplayW(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
    uint8_t COMn = 0, SEGn = 0;

    if ((Index >= 1) && (Index <= 5))
    {
        Index--;

        if (SLCD_SearchCOMnSEGn(W_Table[Index], &COMn, &SEGn) != -1)
        {
            SLCD_DRIVER_ModifyRAM(COMn, SEGn, State);
        }

        SLCD_DRIVER_UpdateRAM();
    }
}

const char L_Table[4][5] =
{
    "L1  ", "L2  ", "L3  ", "L4  "
};

void SLCD_DisplayL(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
    uint8_t COMn = 0, SEGn = 0;

    if ((Index >= 1) && (Index <= 4))
    {
        Index--;

        if (SLCD_SearchCOMnSEGn(L_Table[Index], &COMn, &SEGn) != -1)
        {
            SLCD_DRIVER_ModifyRAM(COMn, SEGn, State);
        }

        SLCD_DRIVER_UpdateRAM();
    }
}

const char S_Table[9][5] =
{
    "S1  ", "S2  ", "S3  ", "S4  ", "S5  ", "S6  ", "S7  ", "S8  ", "S9  "
};

void SLCD_DisplayS(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
    uint8_t COMn = 0, SEGn = 0;

    if ((Index >= 1) && (Index <= 9))
    {
        Index--;

        if (SLCD_SearchCOMnSEGn(S_Table[Index], &COMn, &SEGn) != -1)
        {
            SLCD_DRIVER_ModifyRAM(COMn, SEGn, State);
        }

        SLCD_DRIVER_UpdateRAM();
    }
}

const char T_Table[1][5] =
{
    "T1  "
};

void SLCD_DisplayT(uint8_t Index, uint8_t State)
{
    uint8_t COMn = 0, SEGn = 0;

    if (Index == 1)
    {
        Index--;

        if (SLCD_SearchCOMnSEGn(T_Table[Index], &COMn, &SEGn) != -1)
        {
            SLCD_DRIVER_ModifyRAM(COMn, SEGn, State);
        }

        SLCD_DRIVER_UpdateRAM();
    }
}

void SLCD_DisplayALL(void)
{
    SLCD_DRIVER_Fill(0xFF);
}

void SLCD_DisplayCLR(void)
{
    SLCD_DRIVER_Fill(0x00);
}

5.4.Protocol自定义控制协议
#ifndef __PROTOCOL_H
#define __PROTOCOL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dint.h>

void ProtocolAnalyzing(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gth);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include "protocol.h"
#include "slcd_api.h"

uint8_t Protocol_ASCII_TO_Hex(char ch)
{
    char HEX_Table[16] = {'0','1','2','3','4','5','6','7','8','9','A','B','C','D','E','F'};

    for (uint8_t i = 0; i < 16; i++)
    {
        if (ch == HEX_Table[i])
        {
            return (i);
        }
    }

    return (0xFF);
}

void ProtocolAnalyzing(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gth)
{
    if (Length == 3)
    {
        if (Buffer[1] == 'F')
        {
            SLCD_DisplayALL();
        }
        else if (Buffer[1] == 'E')
        {
            SLCD_DisplayCLR();
        }
        else
        {
        }
    }

    /* @T[T1]# */
    if (Length == 4)
    {
        if ((Buffer[0] == '@') && (Buffer[3] == '#'))
        {
            if (Buffer[1] == 'T')
            {
                SLCD_DisplayT(1, Buffer[2] - 0x30);
            }
        }
    }

    /* @D[Index][ch]# */
    /* @P[Index][State]# */
    /* @C[Index][State]# */
    /* @W[Index][State]# */
    /* @L[Index][State]# */
    /* @S[Index][State]# */
    /* @T[Index][State]# */
    if (Length == 5)
    {
        if ((Buffer[0] == '@') && (Buffer[4] == '#'))
        {
            if (Buffer[1] == 'D')
            {
                SLCD_DisplayDigit(Protocol_ASCII_TO_Hex(Buffer[2]), Buffer[3]);
            }
            else if (Buffer[1] == 'P')
            {
                SLCD_DisplayPoint(Protocol_ASCII_TO_Hex(Buffer[2]), Buffer[3] - 0x30);
            }
            else if (Buffer[1] == 'C')
            {
                SLCD_DisplayCOL(  Protocol_ASCII_TO_Hex(Buffer[2]), Buffer[3] - 0x30);
            }
            else if (Buffer[1] == 'W')
            {
                SLCD_DisplayW(    Protocol_ASCII_TO_Hex(Buffer[2]), Buffer[3] - 0x30);
            }
            else if (Buffer[1] == 'L')
            {
                SLCD_DisplayL(    Protocol_ASCII_TO_Hex(Buffer[2]), Buffer[3] - 0x30);
            }
            else if (Buffer[1] == 'S')
            {
                SLCD_DisplayS(    Protocol_ASCII_TO_Hex(Buffer[2]), Buffer[3] - 0x30);
            }
            else if (Buffer[1] == 'T')
            {
                SLCD_DisplayT(    Protocol_ASCII_TO_Hex(Buffer[2]), Buffer[3] - 0x30);
            }
            else
            {
            }
        }
    }

    /* @C[COL1][COL2][COL3]# */
    if (Length == 6)
    {
        if ((Buffer[0] == '@') && (Buffer[5] == '#'))
        {
            if (Buffer[1] == 'C')
            {
                SLCD_DisplayCOL(1, Buffer[2] - 0x30);
                SLCD_DisplayCOL(2, Buffer[3] - 0x30);
                SLCD_DisplayCOL(3, Buffer[4] - 0x30);
            }
        }
    }

    /* @L[L1][L2][L3][L4]# */
    if (Length == 7)
    {
        if ((Buffer[0] == '@') && (Buffer[6] == '#'))
        {
            if (Buffer[1] == 'L')
            {
                SLCD_DisplayL(1, Buffer[2] - 0x30);
                SLCD_DisplayL(2, Buffer[3] - 0x30);
                SLCD_DisplayL(3, Buffer[4] - 0x30);
                SLCD_DisplayL(4, Buffer[5] - 0x30);
            }
        }
    }

    /* @W[W1][W2][W3][W4][W5]# */
    if (Length == 8)
    {
        if ((Buffer[0] == '@') && (Buffer[7] == '#'))
        {
            if (Buffer[1] == 'W')
            {
                SLCD_DisplayW(1, Buffer[2] - 0x30);
                SLCD_DisplayW(2, Buffer[3] - 0x30);
                SLCD_DisplayW(3, Buffer[4] - 0x30);
                SLCD_DisplayW(4, Buffer[5] - 0x30);
                SLCD_DisplayW(5, Buffer[6] - 0x30);
            }
        }
    }

    /* @P[DP1][DP2][DP3][DP4][DP5][DP6][DP7][DP8][DP9]# */
    /* @S[S1][S2][S3][S4][S5][S6][S7][S8][S9]# */
    if (Length == 12)
    {
        if ((Buffer[0] == '@') && (Buffer[11] == '#'))
        {
            if (Buffer[1] == 'P')
            {
                SLCD_DisplayPoint(1, Buffer[2]  - 0x30);
                SLCD_DisplayPoint(2, Buffer[3]  - 0x30);
                SLCD_DisplayPoint(3, Buffer[4]  - 0x30);
                SLCD_DisplayPoint(4, Buffer[5]  - 0x30);
                SLCD_DisplayPoint(5, Buffer[6]  - 0x30);
                SLCD_DisplayPoint(6, Buffer[7]  - 0x30);
                SLCD_DisplayPoint(7, Buffer[8]  - 0x30);
                SLCD_DisplayPoint(8, Buffer[9]  - 0x30);
                SLCD_DisplayPoint(9, Buffer[10] - 0x30);
            }
            else if (Buffer[1] == 'S')
            {
                SLCD_DisplayS(1, Buffer[2]  - 0x30);
                SLCD_DisplayS(2, Buffer[3]  - 0x30);
                SLCD_DisplayS(3, Buffer[4]  - 0x30);
                SLCD_DisplayS(4, Buffer[5]  - 0x30);
                SLCD_DisplayS(5, Buffer[6]  - 0x30);
                SLCD_DisplayS(6, Buffer[7]  - 0x30);
                SLCD_DisplayS(7, Buffer[8]  - 0x30);
                SLCD_DisplayS(8, Buffer[9]  - 0x30);
                SLCD_DisplayS(9, Buffer[10] - 0x30);
            }
            else
            {
            }
        }
    }

    /* @D[1][2][3][4][5][6][7][8][9][10]# */
    if (Length == 13)
    {
        if ((Buffer[0] == '@') && (Buffer[12] == '#'))
        {
            if (Buffer[1] == 'D')
            {
                SLCD_DisplayDigit(1,  Buffer[2]);
                SLCD_DisplayDigit(2,  Buffer[3]);
                SLCD_DisplayDigit(3,  Buffer[4]);
                SLCD_DisplayDigit(4,  Buffer[5]);
                SLCD_DisplayDigit(5,  Buffer[6]);
                SLCD_DisplayDigit(6,  Buffer[7]);
                SLCD_DisplayDigit(7,  Buffer[8]);
                SLCD_DisplayDigit(8,  Buffer[9]);
                SLCD_DisplayDigit(9,  Buffer[10]);
                SLCD_DisplayDigit(10, Buffer[11]);
            }
        }
    }
}

6.显示效果
6.1.MM32G0001驱动SLCD显示效果

6.2.MM32F0010驱动SLCD显示效果

6.3.MM32F0020驱动SLCD显示效果

7.附件资料
7.1.GDC0689S(T)P10V3B显示屏:
7.2.GDC04212S(T)P10V3B显示屏:
7.3.GDC04362S(T)P10V3T显示屏:
7.4.MM32G0001原理图:
7.5.MM32F0010原理图:
7.6.MM32F0020原理图:
7.7.MM32G0001工程源码:
7.8.MM32F0010工程源码:
7.9.MM32F0020工程源码:

8.扩展应用
以上实现的段码液晶显示屏程序架构同样适用于段码形式的LED显示屏上,后面会分享一个段码LED应用的多功能闹钟,期待ing……

电路完整,代码详细,架构清晰,一问解决MM32上的段码液晶显示屏的使用方式。极具参考价值。

网友A:
这个是段码液晶,显示的内容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段码液晶,显示的内容是固定的

段码液晶屏,段位设计是固定的,显示的内容是通过组合可变的

网友B:
通用段码液晶显示屏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中的显示技术。这种屏幕通过液晶显示技术来展示数字、字符和简单图形,因其低功耗、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等优点而被广泛采用

网友C:
不错的分享。最近在看段码屏,使用的是HT1623的驱动芯片。不过段码屏主要都要定制生产,有时候量少了不太划算。

网友D(2024-10-31):
详细介绍了基于 MM32 的通用段码液晶显示屏程序架构,从硬件设计到程序实现,内容全面且实用,很有收获。

网友E:
谢谢分享!感觉段码液晶显示屏的驱动比图形的麻烦,占用IO口也多。另外图形点阵的液晶现在价格也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