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模块设备开发之GPIO编程基础介绍

楼主(2024-08-05):
9.1 GPIO编程基础介绍
 GPIO(General-Purpose IO Ports),即通用IO接口。GPIO的使用较为简单,主要分为输入和输出两种功能。GPIO主要用于实现一些简单设备的控制。在作为输入型GPIO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该IO连接外部按键或者传感器,用于检测外部状态。当作为输出时,我们可以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外部设备的运转。
 由于GPIO的功能多种多样,我们需要首先将引脚设置为GPIO。设置为GPIO之后,我们需要设置GPIO的方向。当设置为输出时,我们可以控制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当设置为输入时,我们可以读取GPIO的电平来判断外部输入电平的高低。
#9.2 GPIO编程软件接口
 GPIO编程有多种实现方式,在这里,我们通过sysfs方式来实现GPIO的控制实现。
 如果要通过sysfs方式控制gpio,首先需要底层内核的支持。为了实现内核对sysfs gpio的支持,我们需要在内核中进行设置。在编译内核的时候,加入 Device Drivers-> GPIO Support ->/sys/class/gpio/… (sysfs interface)。作为GPIO的引脚,不允许在内核中被用作其他用途。
 在系统正常运行之后,我们可以在/sys/class/gpio下看到sysfs控制相关的接口。有三种类型的接口, 分别是控制接口,GPIO信号和GPIO控制器三种接口。这部分的具体介绍可参考《kernel\Documentation\gpio\sysfs.txt》。
#9.2.1 控制接口
 控制接口用于实现在用户空间对GPIO的控制,主要包括/sys/class/gpio/export和/sys/class/gpio/unexport两个接口。这这两个控制接口都是只写的,/sys/class/gpio/export实现将GPIO控制从内核空间导出到用户空间,/sys/class/gpio/unexport用于实现取消GPIO控制从内核空间到用户空间的导出。
 下面以引脚编号为19的GPIO为例进行说明,在/sys/class/gpio/目录下,我们执行"echo 19 > export"之后,将会产生一个”gpio19”节点来控制引脚编号为19的GPIO。我们执行"echo 19 > unexport"之后,将会删除之前通过export产生的”gpio19”节点。为了使用gpio,我们需要首先使用/sys/class/gpio/export导出gpio引脚编号。完成使用之后,通过/sys/class/gpio/unexport删除掉之前导出的gpio引脚。
#9.2.2 GPIO信号
 GPIO信号,即为GPIO本身,其路径为/sys/class/gpio/gpioN/,拥有多个属性。通过对这些属性进行控制,就可以实现对GPIO的控制。
  • “direction”属性,读取的值为”in”或者”out”。通过对该属性写入”in”或者”out”可以设置该GPIO为输入或者输出。如果直接写入”out”,则会使GPIO直接输出低电平。也可以通过写入”low”或者”high”来直接设置输出低电平或者高电平。
  • ”value”属性,用于读取输入电平或者控制输出电平。如果GPIO为输出,则对value写入0为输出低电平,写入非0为输出高电平。如果设置为输入的话,则读到0表示输入为低电平,1为高电平。
  • ”edge”属性,用于设置触发电平,只有在GPIO可以设置为中断输入引脚时才会出现该属性。

#9.2.3 GPIO控制器
 GPIO控制器,用于表示GPIO 控制实现的初始GPIO,其路径为/sys/class/gpio/gpiochipN/。比如/sys/class/gpio/gpiochip42/ 则表示实现GPIO控制器的初始化编号为42。GPIO控制器的属性为只读属性,包括base、label和ngpio等多个。
  • ”base”属性,和gpiochipN的N代表的含义相同,表示被该组GPIO控制器实现的第一个GPIO.
  • ” ngpio”属性,用于表示该控制器支持多少个GPIO,支持的GPIO编号为从N到N+ngpio-1
  • ” label”属性,用于判断控制器,并不总是唯一的

#9.3 IMX6ULL开发板GPIO编号的确定
 每个芯片可以有N组GPIO,每组GPIO最多有32个GPIO,即最多有N*32个GPIO。但是在实际设计中,每组的GPIO数量各有不同。在IMX6ULL中,实际每组拥有的GPIO数量如下图所示,具体详见《IMX6ULLRM.pdf》手册1347页。
 从上图可以看到,在IMX6ULL中,共有5组GPIO,起始GPIO组为GPIO1。因此在实际GPIO编号计算中,第一组GPIO1对应的编号为0~31。以此类推,IMX6ULL的GPION_X(N=1~5,X=0~31对应的编号实际为(N-1)*32+X。接下来,我们以板载的LED和按键各自对应的GPIO为例来说明如何在实际应用中计算GPIO编号。
#9.3.1 LED的GPIO编号计算
 从原理图中找到对应LED的设计,具体的连接如下图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LED连接到的GPIO为GPIO5_3,其对应的GPIO编号实际为(5-1)*32+3 = 131。因此,我们如果要在sys_gpio中操作LED,我们就需要将编号131的GPIO进行导出。
#9.3.2 按键的GPIO编号计算
 从原理图中找到对应按键的设计,底板有2个按键,具体的连接如下图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按键连接到的GPIO分别为GPIO5_1和GPIO4_14,第一个按键KEY1对应的GPIO编号为(5-1) *32+1 = 129,第二个按键KEY2对应的GPIO编号为(4-1) *32+14=110。因此,我们如果要在sys_gpio中读取按键KEY1和KEY2的值,,我们就需要将编号129和110的GPIO进行导出。
#9.3.3 特殊情况下的GPIO编号计算
 在有些情况下,起始的gpiochipN不是gpiochip0。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在原有的GPIO编号基础上加上起始gpiochipN值进行计算。下图所示的为其实gpiochip为gpiochip0的情况。
#9.4 实际编程操作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使用LED和按键实现了GPIO输出和输入的实验,相关的实验过程和相关代码如下。
#9.4.1 导出GPIO口
 为了导出GPIO口,我们需要向/sys/class/gpio/export写入需要导出的引脚编号。在使用之后,我们也可以使用/sys/class/gpio/unexport取消导出引脚编号。
 导出引脚编号的实现代码如下所示,具体详见《sysfs_gpio_1_export_gpio sysfs_gpio_export.c》的sysfs_gpio_export()函数。
32 int sysfs_gpio_export(unsigned int gpio)33 {34     int fd, len;35     char buf[MAX_BUF;36         // /sys/class/gpio/export37     fd = open( "/sys/class/gpio/export", O_WRONLY);//打开文件38     if (fd < 0) {39         perror("gpio/export");40         return fd;41     }42  43     len = snprintf(buf, sizeof(buf), "%d", gpio);//从数字变换为字符串,即1 变为”1“44     write(fd, buf, len);//将需要导出的GPIO引脚编号进行写入45     close(fd);//关闭文件46  47     return 0;48 }

 取消导出引脚编号的实现代码如下所示,具体详见《sysfs_gpio_export.c》的sysfs_gpio_unexport()函数。
59 int sysfs_gpio_unexport(unsigned int gpio)60 {61     int fd, len;62     char buf[MAX_BUF;63         // /sys/class/gpio/unexport64     fd = open("/sys/class/gpio/unexport", O_WRONLY);//打开文件65     if (fd < 0) {66         perror("gpio/export");67         return fd;68     }69  70     len = snprintf(buf, sizeof(buf), "%d", gpio);//从数字变换为字符串,即1 变为”1“71     write(fd, buf, len);//将需要取消导出的GPIO引脚编号进行写入72     close(fd);//关闭文件73     return 0;74 }

 在实现导出和取消导出引脚编号的函数之后,我们来实现具体的引脚编号的导出。LED和按键各自对应的引脚编号如下所示
11 #define GPIO4_14        11012 #define GPIO5_1         12913 #define GPIO5_3        131         14 15 #define GPIO_KEY1     GPIO4_1416 #define GPIO_KEY2     GPIO5_117 #define GPIO_LED                   GPIO5_3

 在确定了各自对应的引脚编号,我们就可以进行导出了。具体实现代码在程序文件《sysfs_gpio_1_export_gpio/sysfs_gpio_export.c》中main函数,下为对应代码部分,我们将LED和按键对应的引脚都进行了导出。
183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184     unsigned int i;185     unsigned int value1,value2;186    187         printf("\t********************************************\n");188     printf("\t********  SYSFS_GPIO_TEST_DEMO**************\n");189     printf("\t******** version date: 2020/05    **********\n");190     printf("\t********************************************\n");    191 192         printf("gpio begin to export gpio\r\n");193     sysfs_gpio_export(GPIO_KEY1);//export gpio key1194     sysfs_gpio_export(GPIO_KEY2);//export gpio key2195     sysfs_gpio_export(GPIO_LED);//export gpio led196     printf("gpio export gpio ok\r\n");197 198 199     return 0;200 }

 在将代码编译之后,我们将代码在板卡上进行运行。代码运行之后的的结果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成功的将GPIO110、GPIO129和GPIO131进行了导出。
#9.4.2 设置GPIO方向
 为了实现导出的引脚的方向设置,我们需要对/sys/class/gpio/gpioN/direction写入不同的值。写入“in”则表示设置为输入,写入“out”则表示设置为输出。设置引脚编号的的实现代码如下所示,具体详见《sysfs_gpio_2_export_gpio sysfs_gpio_export.c》的sysfs_gpio_set_dir ()函数。
86 int sysfs_gpio_set_dir(unsigned int gpio, unsigned int out_flag)87 {88     int fd, len;89     char buf[MAX_BUF;90         // /sys/class/gpio/gpioN/direction91     len = snprintf(buf, sizeof(buf), SYSFS_GPIO_DIR  "/gpio%d/direction", gpio);92  93     fd = open(buf, O_WRONLY);//打开文件94     if (fd < 0) {95         perror(buf);96         return fd;97     }98  99     if (out_flag)//为1,则写入“out",即设置为输出100         write(fd, "out", 4);101     else//为0,则写入“in",即设置为输入102         write(fd, "in", 3);103  104     close(fd);//关闭文件105     return 0;106 }

 在实现引脚方向的设置函数之后,我们分别针对按键和LED设置各自不同的方向。将按键设置为输入“IN”,将LED设置为输出“out”,对应的代码如下图所示。相关的代码在程序文件《sysfs_gpio_2_export_gpio/sysfs_gpio_export.c》中main函数,下为对应代码部分。
183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184     unsigned int i;185     unsigned int value1,value2;186    187         printf("\t********************************************\n");188     printf("\t********  SYSFS_GPIO_TEST_DEMO**************\n");189     printf("\t******** version date: 2020/05    **********\n");190     printf("\t********************************************\n");    191                 192         printf("begin to export gpio and direction\r\n");193     sysfs_gpio_export(GPIO_KEY1);//export gpio key1194     sysfs_gpio_export(GPIO_KEY2);//export gpio key2195     sysfs_gpio_export(GPIO_LED);//export gpio led196 197     sysfs_gpio_set_dir(GPIO_KEY1, 0);//set as input198     sysfs_gpio_set_dir(GPIO_KEY2, 0);//set as input199     sysfs_gpio_set_dir(GPIO_LED, 1);//set as output200     printf(" export gpio and direction ok\r\n");201 202 203 204     return 0;205 }

 在将代码编译之后,我们将代码在板卡上进行运行。代码运行之后的的结果如下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按键GPIO110和GPIO129的方向设置成了输入,LED2的GPIO131设置成了输入。
#9.4.3 GPIO输出实验-LED输出控制
 为了设置引脚的输出电平高低,我们需要对/sys/class/gpio/gpioN/value写入不同的值。写入‘1’则表示输出高电平,写入‘0’则表示输出低电平。设置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的实现代码如下所示,具体详见《sysfs_gpio_3_export_gpio sysfs_gpio_export.c》的sysfs_gpio_set_value ()函数。
119 int sysfs_gpio_set_value(unsigned int gpio, unsigned int value)120 {121     int fd, len;122     char buf[MAX_BUF;123         // /sys/class/gpio/gpioN/value124     len = snprintf(buf, sizeof(buf), SYSFS_GPIO_DIR "/gpio%d/value", gpio);125  126     fd = open(buf, O_WRONLY);//打开文件127     if (fd < 0) {128         perror(buf);129         return fd;130     }131  132     if (value)//为1,则写入“1",即设置为输出高电平133         write(fd, "1", 2);134     else//为0,则写入“0",即设置为输出低电平135         write(fd, "0", 2);136  137     close(fd);//关闭文件138     return 0;139 }

 在实现引脚输出电平的控制函数之后,我们来实现LED的控制。我们通过将“1”或“0”写入value来控制GPIO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具体相关的代码在程序文件《sysfs_gpio_3_export_gpio/sysfs_gpio_export.c》中main函数,下为对应代码部分。
183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184     unsigned int i;185     unsigned int value1,value2;186    187         printf("\t********************************************\n");188     printf("\t********  SYSFS_GPIO_TEST_DEMO**************\n");189     printf("\t******** version date: 2020/05    **********\n");190     printf("\t********************************************\n");    191                 192         printf("led begin to init\r\n");193     sysfs_gpio_export(GPIO_LED);//export gpio led194 195     sysfs_gpio_set_dir(GPIO_LED, 1);//set as output196     printf("led init ok\r\n");197 198 199     /* Confirm INIT_B Pin as High */200         while(1)201         {202     203        204                 sysfs_gpio_set_value(GPIO_LED, 1);//output high 205                 printf("led off\r\n");206                 usleep(500000);        //delay        207                 sysfs_gpio_set_value(GPIO_LED, 0);//output low 208                 printf("led on\r\n");209                 usleep(500000);//delay210     }211         212     sysfs_gpio_unexport(GPIO_LED);//unexport gpio led213 214     return 0;215 }

 在将代码编译之后,我们将代码在板卡上进行运行。代码运行之后的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规律性的打印LED控制信息(实物可以看到LED灯闪烁)。
#9.4.4 GPIO输入试验-按键值读取
 为了读取引脚输入的电平高低,我们需要读取/sys/class/gpio/gpioN/value的值。读到的是‘1’则表输入为高电平,读到的是‘0’则表示输入为低电平。读取引脚输入电平的、的的实现代码如下所示,具体详见《sysfs_gpio_4_export_gpio sysfs_gpio_export.c》的sysfs_gpio_get_value ()函数。
152 int sysfs_gpio_get_value(unsigned int gpio, unsigned int *value)153 {154     int fd, len;155     char buf[MAX_BUF;156     char ch;157         // /sys/class/gpio/gpioN/value158     len = snprintf(buf, sizeof(buf), SYSFS_GPIO_DIR "/gpio%d/value", gpio);159  160     fd = open(buf, O_RDONLY);//打开文件161     if (fd < 0) {162         perror("gpio/get-value");163         return fd;164     }165  166     read(fd, &ch, 1);//读取外部输入电平167 168     if (ch != '0') {//为'1',则设置为1,即输入为高电平169         *value = 1;170     } else {//为'0',则设置为0,即输入为低电平171         *value = 0;172     }173  174     close(fd);//关闭文件175     return 0;176 }

 在实现引脚电平读取函数之后,我们来实现外部按键值得读取,我们通过读取value的值来读取按键值,具体相关的代码在程序文件《sysfs_gpio_4_export_gpio/sysfs_gpio_export.c》中main函数,下为对应代码部分。
183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184     unsigned int i;185     unsigned int value1,value2;186    187         printf("\t********************************************\n");188     printf("\t********  SYSFS_GPIO_TEST_DEMO**************\n");189     printf("\t******** version date: 2020/05    **********\n");190     printf("\t********************************************\n");    191                 192         printf("key begin to init\r\n");193     sysfs_gpio_export(GPIO_KEY1);//export gpio key1194     sysfs_gpio_export(GPIO_KEY2);//export gpio key2195     196     sysfs_gpio_set_dir(GPIO_KEY1, 0);//set as input197     sysfs_gpio_set_dir(GPIO_KEY2, 0);//set as input198    199     printf("key init ok\r\n");200 201 202     /* Confirm INIT_B Pin as High */203         while(1)204         {205     206         sysfs_gpio_get_value(GPIO_KEY1, &value1);        //read key1 value        207                 //printf("@@key1 value 1is %d \n\r",value1);208                 if(value1==0)//key1 pressed209                 {210                         printf("@@key1 is pressed 0\n\r");                        211                 }212                 sysfs_gpio_get_value(GPIO_KEY2, &value2);//read key2 value        213                 //printf("##key2 value 1is %d \n\r",value2);214                 if(value2==0)//key2 pressed215                 {216                         printf("##key2 is pressed 0\n\r");                        217                 }218                 usleep(100000);//delay219                                 220     }221         222         sysfs_gpio_unexport(GPIO_KEY1);//unexport gpio key1223     sysfs_gpio_unexport(GPIO_KEY2);//unexport gpio key2224    225 226     return 0;227 }

 在将代码编译之后,我们将代码在板卡上进行运行。代码运行之后的的结果如下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在按键KEY1和KEY2按下之后打印的值各有不同。
#9.4.5 LED和按键控制实验
 在前几个实验中,我们分别实现了LED和按键各自的控制。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将前几个实验进行整合,控制LED得闪烁,并读取按键得值。当按键按下时,打印相关信息。具体相关的代码在程序文件《sysfs_gpio_5_export_gpio/sysfs_gpio_export.c》中main函数,下为对应代码部分
183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184     unsigned int i;185     unsigned int value1,value2;186    187         printf("\t********************************************\n");188     printf("\t********  SYSFS_GPIO_TEST_DEMO**************\n");189     printf("\t******** version date: 2020/05    **********\n");190     printf("\t********************************************\n");    191                 192         printf("led&key begin to init\r\n");193     sysfs_gpio_export(GPIO_KEY1);//export gpio key1194     sysfs_gpio_export(GPIO_KEY2);//export gpio key2195     sysfs_gpio_export(GPIO_LED);//export gpio led196     sysfs_gpio_set_dir(GPIO_KEY1, 0);//set as input197     sysfs_gpio_set_dir(GPIO_KEY2, 0);//set as input198     sysfs_gpio_set_dir(GPIO_LED, 1);//set as output199     printf("led&key init ok\r\n");200 201 202     /* Confirm INIT_B Pin as High */203         while(1)204         {205     206         sysfs_gpio_get_value(GPIO_KEY1, &value1);        //read key1 value                207                 //printf("@@key1 value 1is %d \n\r",value1);208                 if(value1==0)//key1 pressed209                 {210                         printf("@@key1 is pressed 0\n\r");                        211                 }212                 sysfs_gpio_get_value(GPIO_KEY2, &value2);//read key2 value        213                 //printf("##key2 value 1is %d \n\r",value2);214                 if(value2==0)//key2 pressed215                 {216                         printf("##key2 is pressed 0\n\r");                        217                 }218                 //led flash 219                 sysfs_gpio_set_value(GPIO_LED, 1);220                 printf("LED OFF\n\r");                221                 usleep(500000);222                 sysfs_gpio_set_value(GPIO_LED, 0);223                 printf("LED ON\n\r");                224                 usleep(500000);225     }226         227         sysfs_gpio_unexport(GPIO_KEY1);//unexport gpio key1228     sysfs_gpio_unexport(GPIO_KEY2);//unexport gpio key2229     sysfs_gpio_unexport(GPIO_LED);//unexport gpio led230 231     return 0;232 }

 在将代码编译之后,我们将代码在板卡上进行运行。代码运行之后的的结果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LED闪烁,按键KEY1和KEY2按下之后打印的值各有不同(因为LED的闪烁导致按键需要经过一次LED闪烁之后才能读取,因此按键必须一直按着才能读取到值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