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microchip使用哪种IDE开发?

楼主(2024-08-05):
请问microchip使用哪种IDE开发?

网友A:
microchip有自己的开发平台MPLAB X IDE

网友B(2024-10-14):
一般使用mplab用的比较多

网友C:
这个可以用keil或者IAR的,但是有些功能还是自家软件支持的比较好

网友D:
得看你用的是哪款芯片啊?

网友E:
PIC32一般是使用的MPLAB比较多,支持可视化配置和开发

网友F:
这种都是支持MPLAB的软件的吧

网友G:
Microchip 主要使用以下几种集成开发环境(IDE)进行开发

网友H:
Atmel Studio是 Microchip 收购 Atmel 后推出的集成开发环境,主要用于 Atmel AVR 和 SAM 微控制器的开发

网友I:
MPLAB Harmony 3 Configurator也是可以的

网友J:
MPLAB X IDE
另外好像也有开源的一个VSC

网友K:
MPLAB XC 编译器与 MPLAB X IDE 和 Atmel Studio 无缝集成

网友L:
MPLAB X IDE,主要用于 Microchip 的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开发,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和工具链。

网友M(2025-09-15):
Microchip 主要使用 MPLAB X IDE 开发,这是其官方集成开发环境,支持旗下 PIC、AVR、dsPIC 等全系列单片机。它集成编译器、调试器,兼容多种调试工具,可进行代码编写、编译、仿真和调试。此外,还提供 MPLAB Harmony 等中间件,简化嵌入式系统开发,支持跨平台运行。

网友N(2026-05-13):
MPLAB IDE V8.92还在用,维护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