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 Kit3出现目标设备ID(00000000)与预期的设备ID(02c20000)不匹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8-06):
PIC Kit3出现目标设备ID(00000000)与预期的设备ID(02c20000)不匹配。是什么原因![ZT_{IGQDYUS4A~]P]R)@MB.jpg](//file1.**/web2/M00/A3/5D/wKgaomT5MjWAM3IaAAB8KG72Ct4513.jpg)

网友A:
当使用PIC Kit 3编程器时,如果出现目标设备的ID(Device ID)与预期的设备ID不匹配的情况,这通常意味着编程器无法正确识别或连接到目标微控制器

网友B:
确保你选择了正确的设备型号。在PIC Kit 3软件中,你需要选择与目标微控制器相匹配的设备型号

网友C:
连接问题,检查编程器与目标设备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所有的连接线都牢固地连接在正确的引脚上,并且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D:
电源问题有可能,确保目标设备有稳定的电源供应。如果电源不足或不稳定,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确响应编程器的请求

网友E:
目标设备可能已经损坏或存在硬件故障。尝试使用另一个相同型号的设备进行测试,看看是否存在相同的问题

网友F:
编程器本身可能存在问题,如固件需要更新或硬件故障。尝试更新编程器的固件,或者使用另一个PIC Kit 3编程器进行测试

网友G:
某些PIC微控制器具有配置位(Configuration Bits),这些位可能会影响设备的ID读取。确保配置位设置正确,并且没有禁用编程器访问设备ID的功能

网友H:
使用的编程软件可能存在问题或版本不兼容。尝试更新或重新安装编程软件,确保使用的是最新版本

网友I:
如果目标设备的时钟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设备ID读取失败。确保目标设备的时钟设置正确,并且与编程器的要求相匹配

网友J:
其实问问代理商或者FAE也是可以的,主要是不匹配没遇到过啊

网友K:
没识别出来啊,你要在设置里设置一下供电电压。

网友L(2024-09-26):
可以检查连接线、确认电源是否正常,选择正确的设备类型。

网友L:
MCC没有备注是什么意思

网友M:
预期的设备ID(02c20000)不匹配。是什么原因

网友N:
1、芯片已损坏,烧录器读取不到设备ID。
2、烧录器和芯片烧录口连接不良,确保线路连接良好。
3、芯片供电电压过低,供电为3.3V时可能会出现连接不成功的情况,可使用5V供电尝试。

网友O(2025-09-10):
PIC Kit3 出现目标设备 ID 与预期设备 ID 不匹配,可能是硬件连接有误,如 PGD、PGC 等引脚未正确连接,或电源供应不稳定,也可能是编程软件中器件选择错误,Pickit3 固件过旧,或者芯片本身损坏等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