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IPECMD命令烧录AVR128DA48芯片,报找不到芯片错误

楼主(2024-08-07):
命令为:ipecmd -PAVR128DA48 -TPAICE -M -F"1.hex"
返回错误:Unable to locate DFP, Please install required pack by using the Pack Manager in MPLAB X IDE
Could not find device: PICAVR128DA48
Please install the required pack by using the Pack Manager in MPLABX IDE.
请问是不支持AVR芯片的烧录吗?还是命令错了?

网友A:
是不是要安装这个包啊

网友B(2024-10-09):
ipecmd 是 Microchip 提供的用于烧录 PIC 系列微控制器的命令行工具

网友C:
一般ipecmd是主要支持 PIC 系列芯片,而不是 AVR 系列芯片。因此,使用 ipecmd 来烧录 AVR128DA48 芯片是不合适的

网友D:
使用 MPLAB X IDE 进行烧录:创建或打开一个项目,选择 AVR128DA48 作为目标芯片。使用 MPLAB X IDE 的内置烧录工具进行烧录

网友E:
AVRDUDE 是一个开源的命令行工具,专门用于烧录 AVR 系列芯片。你可以使用 AVRDUDE 来烧录 AVR128DA48 芯片

网友F:
确保你已经安装了 AVRDUDE。如果你使用的是 Linux 或 macOS,假设你已经有一个编译好的 .hex 文件,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进行烧录:avrdude -p avr128da48 -c <programmer> -P <port> -U flash:w:"1.hex":I -p avr128da48:指定目标芯片为 AVR128DA48。-c <programmer>:指定使用的编程器类型(例如 jtag2updi 或 arduino)。-P <port>:指定编程器连接的端口(例如 /dev/ttyUSB0 或 COM3)。-U flash:w:"1.hex":i:指定要烧录的 .hex 文件

网友G:
其实ipecmd 不支持 AVR 芯片的烧录

网友H:
按理来说,你应该使用 MPLAB X IDE 或 AVRDUDE 来进行 AVR128DA48 芯片的烧录

网友I:
AVRDUDE 是一个功能强大且广泛使用的工具,适用于 AVR 系列芯片的烧录

网友J:
我觉得你应该是烧录软件选择错了吧

网友K:
这种不是不能找到PIC芯片吗?看看你的连接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