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怎么做2线SPI总线?

楼主(2024-08-08):
我需要把一些模拟设备DDS和ADC芯片接口到我的板上,这些芯片具有2线SPI总线(时钟和双向数据)。我目前使用的是PIC18F23K22(28引脚),但我可以切换到另一个引脚兼容的芯片。有人用PIC18F做过2线SPI总线吗?在Microchip网站上有一个PIC18F到PIC24F的文档,上面说PIC18F和24F都支持2线,但是我找不到其他的细节。

网友A:
我查了查pic18f到pic24F的文档,没有找到有这个2线的spi说明,你能把具体在文档哪个位置指出了吗

网友B:
输入输出公用一根吗

网友C(2024-10-10):
在 Microchip 的 PIC18F 系列中,确实有一些型号支持 2 线 SPI 总线(也称为 I²C 总线)。PIC18F23K22 是其中之一,但它主要支持 3 线 SPI 总线(时钟、数据输入、数据输出)。如果你需要使用 2 线 SPI 总线,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支持 I²C 的 PIC18F 型号

网友D:
支持 2 线 SPI (I²C) 的 PIC18F 型号PIC18F25K42;PIC18F26K42;PIC18F45K42和PIC18F46K42这些型号不仅支持 I²C 总线,还具有丰富的外设和更高的性能

网友E:
这个可能需要硬件和软件做特殊处理吧

网友F:
在 Microchip 的 MPLAB X IDE 中,你可以使用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工具来配置 I²C 模块

网友G:
在 MCC 窗口中,选择“Peripherals”选项卡,然后添加“MSSP1”模块(MSSP 模块支持 SPI 和 I²C 模式)

网友H:
在 MSSP1 配置界面中,选择“I²C”模式,并配置所需的时钟频率和其他参数。

网友I:
PIC18F23K22 主要支持 3 线 SPI 总线,不支持 2 线 SPI (I²C) 总线

网友J:
你可以考虑使用支持 I²C 的 PIC18F 型号,如 PIC18F25K42 或 PIC18F26K42

网友K:
使用 MPLAB X IDE 中的 MCC 工具可以方便地配置和生成 I²C 通信代码。

网友L: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帮助或详细的代码示例,可以参考 Microchip 的官方文档或社区论坛。

网友M(2025-06-23):
PIC18F 实现 2 线 SPI 需结合硬件与软件。硬件上将 SCK(时钟)作为独立信号线,MOSI/MISO 合并为单数据线(SDI/SDO);软件上配置 SPI 模块为主 / 从模式,通过控制 I/O 口方向分时复用 SDI/SDO,在发送 / 接收切换时调整引脚方向,实现两线通信。

网友N(2025-09-27):
PIC18F 实现 2 线 SPI,可将 SDO 与 SDI 引脚短接作为双向数据 line,保留 SCK 时钟线。配置 SPI 为 3 线模式,软件控制数据方向:发送时启用 SDO,接收时切换为 SDI 输入。需确保主从设备同步,通过片选信号区分传输阶段,适合简易双向通信场景,节省 I/O 资源但需注意时序匹配。

网友O:
PIC18F 可利用 SPI 硬件模块,将 SCK 作为时钟线,另选一根 IO 模拟双向数据 line,通过切换输入 / 输出模式,配合时序控制实现 2 线半双工通信。

网友P:
PIC18F 实现 2 线 SPI,可将 MOSI 与 MISO 复用为双向线,通过软件控制引脚方向,结合 SPI 模式配置,用同一引脚完成数据收发。

网友Q(2025-11-24):
PIC18F 实现 2 线 SPI(仅 SCK 时钟线 + SDO/SDI 数据线,复用一根线),核心是配置 SPI 为 “三线半双工” 模式:1. 禁用 SS 引脚,将 SDO(输出)和 SDI(输入)复用为同一 IO;2. 配置 SSPCON1 寄存器,使 SPIEN=1(使能 SPI),CKP/CPHA 设主从一致时序;3. 通信时通过切换 TRIS 寄存器方向,实现数据发送(设为输出)和接收(设为输入);4. 主从机同步切换 IO 方向,确保收发时序匹配,无需额外引脚即可完成双向通信。

网友R:
PIC18F 实现 2 线 SPI(仅 SCK 和 SDI/SDO 复用),需配置 SSPCON1 寄存器使能 SPI 主机模式,将 SDO(如 RC5)和 SCK(如 RC3)设为输出,SDI(如 RC4)设为输入,复用 IO 为 SPI 功能。通信时通过 SSPBUF 寄存器收发数据,等待 SSPIF 中断标志确认完成,无需片选(CS),靠时序同步数据,需确保主从设备 SPI 时钟极性、相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