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d5791一直没有输出

楼主(2024-08-10):
我对ad5791的控制寄存器和写入寄存器进行配置了,之后用eval-5791进行测试,在供电的时候Vdd是15v,Vss是-15v,数字电压是5v,时序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也没啥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

网友A:
有没有读回写入的数据进行对比

网友B(2024-10-14):
根据你的描述,你已经对AD5791的控制寄存器和写入寄存器进行了配置,并且使用eval-5791进行测试。供电电压和时序看起来也没有问题,但仍然存在问题。所以建议确保所有电源电压都在AD5791的规格范围内

网友B:
检查控制寄存器配置,确保控制寄存器的配置正确,特别是Control Register (0x01): 配置DAC的输出范围、输出极性、清零模式等。Off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0x02): 配置偏移校准。Gain Calibration Register (0x03): 配置增益校准

网友C:
检查写入寄存器,确保写入寄存器的值正确,并且写入操作成功。你可以通过读取寄存器来验证写入的值是否正确

网友D:
建议检查SPI通信,确保SPI通信正常,包括时钟频率、数据位顺序、片选信号等。你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捕获SPI通信的波形,确保数据传输正确

网友E:
检查输出,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查DAC的输出电压,确保输出电压在预期范围内。如果输出电压不正确,可能是控制寄存器配置或电源问题

网友F:
可以检查参考电压,确保参考电压(Vref)正确连接,并且参考电压在AD5791的规格范围内。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对DAC的输出精度有很大影响

网友G:
建议检查一下温度,确保环境温度在AD5791的工作温度范围内。温度过高或过低可能会影响DAC的性能

网友H:
可以检查一下硬件连接,让所有硬件连接正确,包括电源、地、信号线等。检查是否有虚焊、短路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I:
确保软件配置正确,包括SPI初始化、寄存器写入操作等。你可以尝试使用示例代码进行测试,确保软件逻辑正确

网友J:
参考AD5791的官方文档,参考AD5791的官方文档和应用笔记,确保所有配置和操作都符合官方建议。

楼主(2024-11-30):
检查控制寄存器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K:
通过读取寄存器来验证写入的值是否正确。

网友L: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M:
VDD和Vss的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