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tmel studio 7环境 使用pickit4下载程序,如何切换为AVR模式?

楼主(2024-08-05):
vr, pic, pi, ic, AVR
Atmel studio 7环境  使用pickit4下载程序,使用UPDI模式,提示当前处于PIC模式,需要切换到AVR模式,请问如何切换为AVR模式?

网友A:
用 MPLAB X IPE 选择任意AVR芯片连接一次会自动更新固件。

网友B(2024-10-14):
在Atmel Studio 7中使用Pickit 4下载程序时,如果提示当前处于PIC模式,需要切换到AVR模式,可以在 Device 选项卡中,选择你要编程的AVR设备

网友C:
在 Device Programming 窗口中,选择 Memories 选项卡。然后点击 Apply 按钮。此时,Pickit 4应该会自动切换到AVR模式

网友D:
一般需要在 Device Programming 窗口中,选择 Device Signature 选项卡。点击 Read 按钮,确认设备签名是否正确读取。如果签名正确,说明Pickit 4已经成功切换到AVR模式

网友E:
在 Device Programming 窗口中,选择 Flash 选项卡。点击 Program 按钮,开始下载程序到目标设备

网友F:
在 Device Programming 窗口中,选择 Tool 为 Pickit 4

网友G:
Device Signature 选项卡,点击 Read 按钮,确认设备签名是否正确读取应该就能找到你的设备并且修改吧

网友H:
没玩过,这种atmel 支持PICKIT4烧录吗?

网友I:
你换个软件开发呗,比如使用MPLAB试试?

网友J:
你用的是哪款MCU啊?

网友K:
一般在设置里可以选择切换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