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16lf1947 mcu 程序没有中断信号,进中断程序了

楼主(2024-08-06):
MCU:PICLF1947
IDE:MPLAB IDE V8.92
PICC:V9.83 standard

问题:在没有中断信号的情况下,程序运行进中断程序了,INTCON 寄存器中的 INTF位也没有置 1 。这个问题排查可以冲哪方面入手啊,现在是一点头绪也没有了,把中断源直接拉高,也会进中断,大佬们,求指导。

网友A:
是不是有些地方给错误赋值了

网友B(2024-09-12):
在PICLF1947微控制器中,如果程序在没有中断信号的情况下进入了中断程序,这通常表明中断系统存在配置或硬件问题

网友C:
检查中断配置,确保全局中断(GIE)和外设中断(PEIE)已启用。检查中断使能位(如INTCON寄存器中的INTIE位)是否正确设置。确认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设备支持)

网友D:
检查中断标志位,即使INTF位没有置1,也要检查其他可能的中断标志位,如TMR0IF、RBIF等。确保在中断服务例程中清除所有相关的中断标志位

网友E:
检查硬件连接,确认外部中断引脚(如RB0/INT)的连接是否正确,没有短路或虚焊。检查是否有其他外部设备或信号干扰了中断引脚

网友F:
检查程序逻辑,确保中断服务例程(ISR)的编写正确,没有逻辑错误。确认ISR中没有死循环或阻塞代码,导致无法退出中断

网友G:
使用调试工具,使用MPLAB IDE的调试功能,设置断点并单步执行代码,观察程序流程。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监测中断引脚的信号变化

网友H:
检查编译器和库版本,确认使用的PICC编译器和库版本是否与MPLAB IDE兼容。尝试更新或回退编译器和库版本,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I:
复位和中断向量,确认复位向量和中断向量的地址是否正确。检查是否有代码错误地跳转到了中断向量地址

网友J:
硬件复位和电源,尝试对MCU进行硬件复位,看是否能恢复正常。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确保没有电源干扰

网友K:
代码审查,仔细审查代码,特别是中断相关的部分,确保没有遗漏或错误的配置

网友L(2025-09-20):
PIC16LF1947 MCU 无中断信号却进中断,大概率是中断使能配置或硬件问题。可能没关无关中断使能位,或中断标志位没清零导致误触发;也可能硬件引脚有干扰信号,或电源不稳引发寄存器异常。需先查中断使能寄存器,再清标志位,最后排查硬件干扰和供电。

网友M:
PIC16LF1947 无中断信号却进中断,可能是中断使能位误置 1,比如相关 PIE 寄存器未正确清零;也可能是中断标志位未清除,前次中断残留标志触发进入;还可能是程序跑飞,因堆栈溢出、代码逻辑错误跳至中断服务程序地址。需检查中断控制寄存器配置,排查程序稳定性。

网友M(2025-10-21):
PIC16LF1947 程序无中断信号却进中断,可能原因:1. 中断标志位未清零,残留标志触发;2. 中断优先级配置错误,低优先级中断被误触发;3. 硬件干扰导致寄存器异常置位;4. 堆栈溢出或程序跑飞,误跳至中断向量;5. 中断使能配置不当,意外开启未使用的中断源。需检查标志位清零、使能寄存器及硬件抗干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