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PLAB IPE 如果想用命令行调用软件自动下载程序,怎么操作?

楼主(2024-08-07):
如题:
想用IPE自动烧录程序,写个bat指令,有没有人写过?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网友B(2024-09-24):
MPLAB IPE是Microchip提供的一个用于编程和配置Microchip微控制器的工具。虽然MPLAB IPE主要是一个图形化工具,但它也提供了命令行接口(CLI),允许用户通过命令行自动下载程序

网友C:
使用命令行调用MPLAB IPE,你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行参数来调用MPLAB IPE进行编程

网友D:
ipecmd.exe -P<partname> -T<toolname> -M -F<hexfile> -OL -Y[0|1] -E[0|1];-P<partname>:指定目标芯片的型号,例如 -P16F877A。-T<toolname>:指定使用的编程工具,例如 -TPICkit3。-M:启用编程模式。-F<hexfile>:指定要下载的HEX文件路径。-OL:启用程序下载。-Y[0|1]:是否验证编程结果,0 表示不验证,1 表示验证。-E[0|1]:是否擦除芯片,0 表示不擦除,1 表示擦除

网友E:
假设你要将一个HEX文件下载到ATmega328P芯片,使用PICkit 3编程器,并且希望在下载后验证编程结果,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网友F:
ipecmd.exe -P328P -TPICkit3 -M -F"C:\path\to\your\program.hex" -OL -Y1 -E1

网友G:
你可以弄个命令,放入一个批处理文件(Windows)或Shell脚本(Linux/macOS)中,以便自动执行编程任务

网友H:
Windows批处理文件示例:@echo off ipecmd.exe -P328P -TPICkit3 -M -F"C:\path\to\your\program.hex" -OL -Y1 -E1 pause在Windows上,双击批处理文件即可运行

网友I:
自动烧录的话,写个脚本就好了,其实用脚本精灵基本就行

网友J:
这种自动调用软件烧录的话,得有个监控吧,就是监控你设备已经连接这种

网友K:
我觉得还是手动的吧,好像没有自动烧录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