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通过MHC在源代码中生成SD卡检测端口?

楼主(2024-08-08):
我用VE学习SD文件系统。1.06_01HARMony,ver.3.15MPLABX和ver.1.40XC32。如您所知,我们可以通过附带屏幕截图的MHC窗口生成写保护端口和芯片选择端口。这个MHC在system_init.c中生成如下源代码…….const DRV_SDCARD_INIT drvSDCardInit={.spiId=SPI_ID_6,.spiIndex=0,.sdcardSpeedHz=20000000,.spiClk=CLK_BUS_PERIPHERAL_1,.writeProtectPort=PORT_CHANNEL_A,.writeProtectBit.=PORTS_BIT_POS_1,.chipSelectPort=PortPORT_CHANNEL_A,.chipSelectBit.=PORTS_BIT_POS_1,};...在附加的MHC窗口中,我看不到SD卡检测端口的梳状框。因此,通常我手动将SD卡检测端口的代码添加到源代码中,如下…….const DRV_SDCARD_INIT drvSDCardInit={.spiId=SPI_ID_6,.spiIndex=0,.sdcardSpeedHz=20000000,.spiClk=CLK_BUS_PERIPHERAL_1,.writeProtectPort=PORT_CHANNEL_A,.writeProtectBit.=PORTS_BIT_POS_1,chipSelectPort=PORT_CHANNEL_A,.chipSelectBit.=PORTS_BIT_POS_1,.cardDetectPort=PORT_CHANNEL_F,//<--------手动添加。还是不可能用MHC产生源SD卡检测端口?任何建议都让我高兴。

网友A:
打开Microchip Studio(或MPLAB X IDE,如果您使用的是Microchip的另一款IDE),然后启动MHC工具。在MHC中,配置系统模块,包括时钟配置、GPIO配置等。确保您的系统时钟和GPIO配置正确,以便后续配置SD卡检测端口

网友B:
在MHC中,找到并配置SD卡模块。这通常涉及到选择SD卡控制器(如SDMMC或SPI接口),并配置其相关参数

网友C:
在SD卡模块的配置中,找到SD卡检测引脚的配置选项。这通常是一个GPIO引脚,用于检测SD卡的插入和移除状态。选择一个GPIO引脚作为SD卡检测端口

网友D:
配置该引脚为输入模式,并启用中断(如果需要在中断模式下检测SD卡插入和移除事件)

网友E:
将SD卡插入和移除,测试SD卡检测端口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F:
具体的代码实现可能会根据您的硬件设计和使用的Microchip MCU系列有所不同

网友G:
确保参考Microchip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以便正确配置和实现SD卡检测端口

网友H:
这种SD卡检测一般不都是用一个IO来做检测SD卡是否在线吗

网友I:
可以类似于一个KEY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按键输入这种

网友J:
编写SD卡检测逻辑,在生成的源代码中,找到SD卡检测引脚的中断服务例程(ISR)或轮询逻辑,并编写相应的SD卡检测逻辑。例如,您可以在ISR中检测SD卡插入和移除事件,并执行相应的操作